关于FPGA与430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4-05-29):
这几天在弄相位差测量,方案是这样的,用FPGA将测得的9位相位差数据(360度)直接接到msp430f1612的引脚上,然后用430读出数据然后显示出来,一开始挺好的,可后来用着用着FPGA就开始发热,然后送去的数据就开始不对,后来越来越热就烫手了,然后我拔掉线再通电没几秒又开始热了,之前就因为这个烧了两个板子了,都是EP2C8Q208的板子,很伤心,电路中没发现哪里短路了呀,明明一开始测得好好地,怎么后来芯片就废了呢,很纠结希望大神解救我于苦海之中,在此真心谢谢了

网友:
个人猜测,电源不好

网友A:
个人猜测,也有可能是没用的引脚没设成高阻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猜测,也有可能是没用的引脚没设成高阻输入

设置成三态了呀,一开始没什么情况,后来就发热了,直接向高电平为3V低电平为0V的方波接到FPGA的引脚上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楼主:
电源一直是5V输出的稳压电源啊.,.....

网友B:
你用什么通信方式uart?还是spi的,或者没用直接上的?

网友C:
估计还是焊接的问题,用热风枪重新吹一下看看

网友D:
总线冲突?程序里面,少量时间430也在输出了吧?

网友E:
430 优势在省电 为啥用 430+FPGA的构架 好奇怪

网友C:
不奇怪,选型时有个最简单的理由就是用过、熟悉。说不定楼主以前就用430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什么通信方式uart?还是spi的,或者没用直接上的?

就是把FPGA测得的相位数据连到430上(360度,九根线),然后430直接读取IO的引脚状态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还是焊接的问题,用热风枪重新吹一下看看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虽然我接入的信号是高电平为3V,低电平为0V的信号,但是它的电流太大给FPGA烧坏了?怎么测接入的方波信号电流呢,直接接到万用表上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总线冲突?程序里面,少量时间430也在输出了吧?

430一直是输入状态,9个IO引脚一直读取IO脚数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奇怪,选型时有个最简单的理由就是用过、熟悉。说不定楼主以前就用430呢 ...

嗯,我还是学生,没什么做项目的经验,学过什么就用什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430 优势在省电 为啥用 430+FPGA的构架 好奇怪

我是个学生,学过什么就用什么了,用430作为显示。

网友:
你FPGA I/O供电难道不是3.3V?通常都是3.3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