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的数据接收分析 状态机?

楼主(2014-05-29):
请教大家,写了一个三段状态机,但状态停留在 原始状态,即:sta_idle不动
//rcv_and_analyse为数据报文接收解析模块,数据 [7:0]rcv_data来自于上一个模块(数据接收模块)的一个8位寄存器 [7:0]rcv_temp_r
module  rcv_and_analyse(
input  clk,
input rst_n,
input  [7:0]rcv_data
                                )
parameter
                sta_idle   = 4'd0;
                sta_head = 4'd1;
                sta_end  = 4'd5;
reg  [3:0]curr_state;
       [3:0]next_state;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curr_state <= sta_idle ;
   else
        curr_state <= next_state;

always @(*)
    case(curr_state)
      sta_idle :
                if(rcv_data == 8'h02)
                    next_state = 4'd1;
               else if(rcv_data == 8'h05)
                    next_state =  4'd2;
               else
                    next_state =  curr_state ;
       sta_head: next_state = 4'd2;
           。。。  。。。。 //中间报文分析
       sta_end  : next_state = 4'd2;
      default:  ;
    endcase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第三段,状态输出;

clk时钟为25Mhz,
rcv_data来自于 上一个模块(串口数据接收模块,通过移位操作将串行数据转换为并行数据,存储到一个寄存器8位寄存器[7:0]rcv_temp_r里,然后从数据接收模块输出,然后送到这个数据报文接收解析模块的[7:0]rcv_data端口) ,这样 是否可以正确分析 接收到的报文?我使用signal tap查看发现 报文rcv_data数据已经北正确接收了,而且报文头是8'h02 ,但是状态机并没有进入 sta_head = 4‘d1,而是 停留在 sta_idle = 4‘d0未动,
是什么原因?
是否在 数据接收模块和数据分析模块 之间必须加一个 fifo??

还是组合逻辑的 always(*)这样写敏感变量表有问题  ??

还是哪里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