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像MAX13487带自动切换方向但是3.3V供电的485芯片?

楼主(2014-05-29):
MAX13487是5V的,想找个3.3V的,要能自动切换收发方向的RS485芯片

网友A:
楼主发了我想发的帖子.....
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找到。
不过我错误的将它用在了3.3V系统里,居然也能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发了我想发的帖子.....
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找到。
不过我错误的将它用在了3.3V系统里,居然也能正常工 ...

关键是稳定么?有没有出现过异常问题
之前我也将搞错了将MAX232用在3.3V的系统上也一直正常

网友(2019-02-15):
我也想把MAX13487放在3.3V下用,实验后是能用的,就是不知道长期的效果咋样
你们现在还用在3.3V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