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nRF24L01P模組在不同頻率上同時傳送/接收, 會互相干擾嗎?

楼主(2014-05-29):
發送端用一個SPI port控制兩塊模組, 接收端也一樣. 模組設定在no Auto-retry, no auto-ACK, 頻率分別是
2.402GHz和2.466GhZ. 各頻率傳送/接收256個32 bytes的packages. 距離1米.

如果發送端先送完頻率A, 再送頻率B, 接收端能很正常的接收到所有的packages. 但是如果兩個模組
同時傳送, 接收端會有些收不到. 有的package只有一個頻率收到, 另一個沒收到. 有的package是
兩個頻率都沒收到.

我對RF的東西是新手. 請高手賜教, 這樣的干擾怎麼避免?

楼主:
沒人知道這種問題嗎?  大家都只玩一個頻道?

网友A:
不会影响,但是通讯的话要多发几次的

网友B:
一个SPI控制两个模组,也要分时操作吧,难道是两个模组并接在SPI上,同时操作?发送的数据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影响,但是通讯的话要多发几次的

問題基本解決了, 是我的uC(STM32F103Z, 72MHz) 性能不夠, 來不急同時處理兩個頻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SPI控制两个模组,也要分时操作吧,难道是两个模组并接在SPI上,同时操作?发送的数据是一样的? ...

NSS pin是分開的, 各頻道傳不同的資料.
因為nRF24L01P的SPI最高只能跑10MHz,  可能還需要用到SPI2, SPI3... 我的目標是同時控制10個模組(2Mb air spe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