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r-2r网络输出有爆音的问题

楼主(2014-05-29):
用单片机控制8个继电器然后控制8位的r-2r,控制音量大小。在跳变的时候总是有爆音,例如0xbf跳到0xc0。示波器看到波形变大之后变回正常。
有什么方法是音量平滑一点变化?

网友A:
继电器有个响应时间,约5ms-10ms,如果是同时会有一个短暂的0状态。
在R2R网络的最后输出点串个电阻后再并个电容试试(阻容参数需要实际调度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有个响应时间,约5ms-10ms,如果是同时会有一个短暂的0状态。
在R2R网络的最后输出点串个电阻后再并 ...

谢谢指点。程序改了,差不多每一位都加了延时,声音改善了很多,要用耳机才听出跳变。

网友(2014-08-01):
用数组模式怎么加延时?驱动是采用三线转595输出

网友:
应该让后一个节点先闭合,然后跳开前面的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