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Xilinx xc6slx150型号FPGA外接SPI flash在低温时无法启动!

楼主(2014-05-29):
        flash型号是AT45DB642D,常温时启动正常,FPGA加载flash程序,加载结束后FPGA的done脚置高,板子运行正常。
         但-10°C的时候就不能正常工作了,有的-15°C不能工作,就卡在上电加载程序这步,done脚一直处于低电平。已经在低温不启动状态下检查了晶振、电源、复位等,均正常!在低温时用JTAG下载.bit文件FPGA可正常运行,flash的读写擦同样没有问题。现在就是上电加载不上程序,FPGA不运行,但只要给FPGA一点温度就能运行了,有没有高手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帮我指点一下,拜托!
        Ps:片子均是工业级,datasheet上显示温度范围足够

网友A:
上逻辑分析仪,低温启动抓flash访问时序。看看是没有访问还是中间乱掉了

网友B:
查查货源吧 工业级改商业的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逻辑分析仪,低温启动抓flash访问时序。看看是没有访问还是中间乱掉了

低温时连JTAG读flash里的内容,和写进去的部分对比是一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查货源吧 工业级改商业的太多了

货源应该没有大问题,同一批次的FPGA,其他项目的板子做过-55°C都可以运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低温时连JTAG读flash里的内容,和写进去的部分对比是一致的

不是啊,低温的时候让FPGA启动,看看加载过程中读FLASH的情况,不是从JTAG读。
因为也许FPGA本身出错,根本就不去加载FLASH里面读文件?或者是去读了,但是时序不对?根据结果一步步追问题的根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啊,低温的时候让FPGA启动,看看加载过程中读FLASH的情况,不是从JTAG读。
因为也许FPGA本身出错,根 ...

我找一下逻辑分析仪试试,还没用过这个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找一下逻辑分析仪试试,还没用过这个呢

不行可以先用示波器看看,就是存储深度一般抓不了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可以先用示波器看看,就是存储深度一般抓不了太多

用示波器看了flash的时钟和片选管脚,是正常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示波器看了flash的时钟和片选管脚,是正常的

看到的时钟和片选都正常但是这次也失败?那看来需要逻辑分析仪抓的深一些了,看看时序是不是满足要求。

网友:
如果不是从正规渠道购买,芯片自身问题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的时钟和片选都正常但是这次也失败?那看来需要逻辑分析仪抓的深一些了,看看时序是不是满足要求。

flash的时钟和片选是将低温不启动的板子和常温正常启动的板子进行对比的,他们的波形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你的jtag连接图亮出来看看,

正常上电运行时是不用JTAG的吧,难道跟JTAG的连接图也有关?

网友A:
引用 楼主:
flash的时钟和片选是将低温不启动的板子和常温正常启动的板子进行对比的,他们的波形一致 ...

你把时钟,复位等等信号全部测量,比对常温和低温,应该能发现不一样的地方。

当然如果你买的FPGA芯片有问题,那就不好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时钟,复位等等信号全部测量,比对常温和低温,应该能发现不一样的地方。

当然如果你买的FPGA芯片有 ...

您有没有用过这样的flash?能不能把您的电路连接给我对比下?还有JTAG的电路。会不会是时钟上拉下拉有问题,导致低温运行不稳定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有没有用过这样的flash?能不能把您的电路连接给我对比下?还有JTAG的电路。会不会是时钟上拉下拉有问 ...

我都是CPU软件动态下载的,因为设计文件很多。我的想法是如果启动失败,一定有线索可以查到。既然常温成功,低温失败,那么他们的时序一定有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jtag的tck信号或者rst信号布局有问题,那么某些板子可能就会出现上述情况。 ...

还是不理解JTAG的TCK是怎么影响到FPGA的cclk的,FPGA上电后不是靠cclk引脚给spi flash时钟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CPU软件动态下载的,因为设计文件很多。我的想法是如果启动失败,一定有线索可以查到。既然常温成 ...

你好,我彻底查了一下,低温不启动的时候,FPGA与SPI FLASH之间的CCLK和片选信号均不正常,CCLK上电是高电平,不是时钟,片选信号也一直高,不拉低,正常应该在FPGA读程序的时候低电平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彻底查了一下,低温不启动的时候,FPGA与SPI FLASH之间的CCLK和片选信号均不正常,CCLK上电是高 ...

这就对了,出问题的时候一定有区别的,这个感觉像是FPGA芯片或者焊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对了,出问题的时候一定有区别的,这个感觉像是FPGA芯片或者焊接问题。

焊接怎么可能十几块板子出同样的问题呢?之前我们别的项目也用这个厂家的片子,所以也没有轻易怀疑片子的质量。但感觉现在的情况就是FPGA上电后没有CCLK发出,会不会是片这批片子都有问题呢?

网友:
检查一下上电时序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焊接怎么可能十几块板子出同样的问题呢?之前我们别的项目也用这个厂家的片子,所以也没有轻易怀疑片子的 ...

早就跟你说了 换一片之前过低温的上去看看就知道

网友D:
引用 楼主:
焊接怎么可能十几块板子出同样的问题呢?之前我们别的项目也用这个厂家的片子,所以也没有轻易怀疑片子的 ...

如果可以,搞成从串模式外部晶振给个时钟试试看。

或许是内部振荡器没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早就跟你说了 换一片之前过低温的上去看看就知道

这一批焊上去的板子-20°C的时候,FPGA就全都不工作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一批焊上去的板子-20°C的时候,FPGA就全都不工作了

换一片之前高低温都通过测试的片子焊上去试试

网友:
试着在FPGA上面粘个电阻,给电阻一个电流让它发热,看看是否有好转,逐个排查

楼主:
更正一下,不是不工作了,是不能从spi flash启动了,通过JTAG直接下载到FPGA中是可以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可以,搞成从串模式外部晶振给个时钟试试看。

或许是内部振荡器没起来。 ...

现在的现象就是FPGA的内部cclk没有起振,如何改成从串模式呢?必须要添加微处理器或微控制器嘛?这是不是有点太难实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一片之前高低温都通过测试的片子焊上去试试

另外的项目高低温通过的同款FPGA片子用的不是这种加载方式,没有可比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的项目高低温通过的同款FPGA片子用的不是这种加载方式,没有可比性

那如果那个FPGA换上后再测试就行了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焊接怎么可能十几块板子出同样的问题呢?之前我们别的项目也用这个厂家的片子,所以也没有轻易怀疑片子的 ...

你前面并没有说十几块板子百分百都不行啊。如果百分百的不行,确实不像是焊接。

建议去mouser上买个绝对原厂的样品回来焊接上去测试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前面并没有说十几块板子百分百都不行啊。如果百分百的不行,确实不像是焊接。

建议去mouser上买个绝对 ...

是这样,可能我没有说清楚,现在的板子是-10°C有五块不行,-15°C有更多不行,-20°C就几乎全不行了,但问题是一致的,低温无法加载flash程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这样,可能我没有说清楚,现在的板子是-10°C有五块不行,-15°C有更多不行,-20°C就几乎全不行了,但 ...

这个更像是FPGA芯片的问题,还是去买个绝对正品测试看看吧。
对了,低温启动的时候所有的电源你都检查了吗?上电瞬间的,核心电压等等。用示波器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更像是FPGA芯片的问题,还是去买个绝对正品测试看看吧。
对了,低温启动的时候所有的电源你都检查了 ...

电压查过了,1.2V,3.3V和5V都正常,如果说低温不启动时FPGA的CCLK没有给的话,可用JTAG烧写flash的时候却又能给了,并且正常,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压查过了,1.2V,3.3V和5V都正常,如果说低温不启动时FPGA的CCLK没有给的话,可用JTAG烧写flash的时候 ...

JTAG烧的时候是JTAG的TCK给的时钟吧

网友:
能把电源部分和FPGA配置部分的电路图贴出来么,大家好帮你分析一下可能的原因。
cclk无输出重点检查1.2V内核供电。

网友:
查一下M0 M1 M2上的下拉电阻,这些脚FPGA内置的上拉很强,如果外接下拉电阻太大的话有可能下拉电平不够低,加上温度变化造成输入门限电压的变化就可能造成低温的时候不去用SPI Flash 初始化。推荐阻值470欧以下,如果不复用引脚的话,建议直接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