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按键检测的问题

楼主(2014-05-29):
求助:关于单片机按键检测的问题
   如何检测单片机P3.2 和P3.3接口接俩个按键。要求是如果按下其中的一个按键超过一定时间(比如1秒),再按下另一个按键,则P0 口无输出。而如果在一定的时间之内(比如1秒)俩个按键都已经按下,则P0 口有输出。请各位高手给点思路,或者按键检测的流程思路。谢谢!

网友:
检测到按键按下,不处理,等1秒钟,这里如果检测到两个键都按下,P0就输出,否则继续等。。。还有其他方法,具体情况具体设置吧

网友A:
检测一个按键按下后就开始计时,并置一个标志位,同时判断另一个键有没有按下,没按下就不用管,有按下,就判断另一个键按下的时间,大于1秒就。。。。。。。小于1秒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测一个按键按下后就开始计时,并置一个标志位,同时判断另一个键有没有按下,没按下就不用管,有按下,就 ...

可是,我要检测的是第一个按键按下如果时间超过1秒,则另一个按键不管它有没有被按下,P0 口都不能有输出。如果第一个按键按下的同时第二个按键也按下,则P0 口马上就有输出,不需要等到1S以后才输出。

网友:
一个简单流程,供参考
key_scan()完成键扫描,去抖动任务

if(flag_10ms)
{
flag_10ms = 0;

fobid_cnt++;
if(fobid_cnt>=100)
{
     fobid_key2 = 1;
     P0 = 0;
}

key_scan();

switch(key_code){
case key1:
        if(first_key1 ==0)
        {
            first_key1 =1;
            fobid_cnt = 0;
            fobid_key2 = 0;
        }
        break;

case key2:
        break;

case key1+key2:
        if(fobid_key2==0)
                P0 = 1;
        break;

case nokey:
        first_key1 = 0;
        fobid_key2 = 0;
        fobid_cnt = 0;
        break;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