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用过:紫芯的 内置256Mb工业级arm9 ASM9260?

楼主(2014-05-29):
有没有用过:紫芯的 内置256Mb工业级arm9 ASM9260?

用过的请发表一下见解

楼主:
我的项目需要LCD显示(800*480),大于512K的SRAM(需要存储大量的数据),需要2路CAN通信,3-4个串口,RTC,其它就是工业级;
考虑用LPC1788/STM32F429。
认识其它公司的采购说LPC1788采购周期长;不知实际怎样,有没有了解LPC1788采购周期的朋友,说一下。
STM32F429太贵;
看了紫芯的这个ASM9260刚合适,但也不确定是否好用,采购怎么样?有没有用过的朋友?

网友:
值得一试!

楼主:
我也想试试,就怕代价太高,关键是公司不允许这个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项目需要LCD显示(800*480),大于512K的SRAM(需要存储大量的数据),需要2路CAN通信,3-4个串口,RTC ...

用传统一点的arm9靠谱点

买核心板 支持会有的

记得坛子里面有人发过 Atmel的ARM9还有fsl的 都是核心板  记得价格还是很便宜的
也就100+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项目需要LCD显示(800*480),大于512K的SRAM(需要存储大量的数据),需要2路CAN通信,3-4个串口,RTC ...

作为紫芯这边的人,我做个中肯的发言。
先评估,如果你是公司上项目。
1. 先看我们提供的现有的资料是否满足你那边的需求,
2. 资料满足了以后,再搞个开发板,接上7寸屏看看效果。
评估这个过程很快的,2,3天足够

如果资料有不理解的地方,或者有疑问,尝试与我们联系咨询一下。如果认为 资料满足不了开发的需求,解答的不合理,或者技术水平不够,配合不够。可以及时考虑其他方案。

这个项目,开发板上正好提供所有接口,应该很快的。验证完了,程序都通过了,再进行后续的画原理图,画pcb过程。这个过程很快。
目前我检查每个客户的pdf电路图,使他们第一次画好,cpu正常启动,cpu部分不飞线,外设就得客户自己看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作为紫芯这边的人,我做个中肯的发言。
先评估,如果你是公司上项目。
1. 先看我们提供的现有的资料是否 ...

你们 公司双 以太网MAC的型号啥时候出啊,音频,图像什么的不在意

网友:
这个有什么系统,wince?
有没有核心版?

网友(2015-05-08):
同问,有没有电力集中器上用这个方案的?

网友:
看这集成度,看这性能,非常有力度啊!不知道紫芯现在是怎么推这款ASM9260的,开发板怎么那么少啊?!

网友:
是无锡的紫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