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一张原理图,不知是什么软件画的,求解(已解决)

楼主(2014-05-29):
如上图,这种框图是用什么软件画出来的?

楼主:
VISIO能画成这样么?

网友:
VISIO做不出来吧

网友:
VISIO可以的。

网友:
看着确实很像visio

网友:
引用 楼主:
VISIO能画成这样么?

VISO肯定能做出这样的,甚至比这个漂亮多的。
应该是viso画的,至少viso能画出来。

网友A:
楼主如果想画这类的框图,可以使用viso软件,肯定能画出来。问题解决了帮我结贴啊

网友B:
VISIO可以画成这样,VISIO画这个不一定比DXP好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如果想画这类的框图,可以使用viso软件,肯定能画出来。问题解决了帮我结贴啊 ...

这个要怎么结贴呢??

网友:
结贴就是修改标题,加上已解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如果想画这类的框图,可以使用viso软件,肯定能画出来。问题解决了帮我结贴啊 ...

为麻一定要结贴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为麻一定要结贴啊?

因为呢,我们需要查看未结帖帮大家继续解决啊。
如果不标,我们每次都要点进来看,很不方便。
就会多做很多的重复工作,从而导致真正需要帮组的网友的贴可能会被延迟答复。
总之,提高效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VISIO可以画成这样,VISIO画这个不一定比DXP好画

从好看上面讲,肯定DXP了,毕竟是专门做电路图的是吧。
但是很多写文章的话,就直接用VISO画画基本框图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呢,我们需要查看未结帖帮大家继续解决啊。
如果不标,我们每次都要点进来看,很不方便。
就会多做很 ...

哦,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