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MKE02的问题,这回是PWM模块(已解决)

楼主(2014-05-29):
感觉我都要成MKE02问题专业户了,囧。芯片MKE02Z16VLC2,用的FTM2,输出六路中心对称PWM,输出波形畸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

楼主:
实在是没想到用了这么多年单片机,MKE02感觉就是个坑。。。配了我一周了还没弄通,感觉自己太挫~~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在是没想到用了这么多年单片机,MKE02感觉就是个坑。。。配了我一周了还没弄通,感觉自己太挫~~ ...

楼主,另一个问题解决了,
你这个波形肯定是你配置不对,KEPWM我测过的。

网友:
把你配置给贴出来给我看看,是不是漏了什么?
还有,用了哪些引脚。

网友:
楼主你好,这个帖子:http://www.amobbs.com/thread-5568081-1-1.html
34楼,我分享了个KE02的FTM的代码,你看看。

网友:
还有,楼主你使用的FTM的输出引脚外围接了什么?看样子像外围电路导致的啊。

网友:
我也感觉是外围电路导致滴

网友:
是的呢,单片机不可能自己出现这么奇葩的波形的,楼煮外围啥样啊

网友:
楼主都不出来回应大家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实在是没想到用了这么多年单片机,MKE02感觉就是个坑。。。配了我一周了还没弄通,感觉自己太挫~~ ...

个人还是比较喜欢飞思卡尔MCU的风格,我们正准备用MK10替代STM32F103。
各大MCU厂家为了抢市场先机都急于推出新产品,难免存在一些设计考虑不周的地方,只要后续能不断改进就OK了。

网友B:
楼主外围和软件配置都贴出来啊,大家喊你呢,不回应讨论不下去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还是比较喜欢飞思卡尔MCU的风格,我们正准备用MK10替代STM32F103。
各大MCU厂家为了抢市场先机都急于 ...

感谢你对飞思卡尔产品的支持。
如果在设计过程中遇到任何问题,都欢迎到坛子里吼声,我们会尽力帮你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外围和软件配置都贴出来啊,大家喊你呢,不回应讨论不下去啦

我添加了~

网友:
看到了,楼主你波形是哪些引脚出来的,还有配置是怎么配置的,都贴出来给我看看。

网友C:
楼主你的PWM出来就是接了电阻,其他没接就出这个波形了?
你悬空测波形是什么样子?把波形贴出来。

网友D:
把外围电路断开,看一下是什么情况,我调试过也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的PWM出来就是接了电阻,其他没接就出这个波形了?
你悬空测波形是什么样子?把波形贴出来。 ...

不好意思,上午在上课,没有及时回复。我用了个空板子测了波形,波形是没有畸变的,但是我的一个整板上波形就是畸变的。是供电的原因吗?PWM输出脚只接了电阻,功率器件还没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的PWM出来就是接了电阻,其他没接就出这个波形了?
你悬空测波形是什么样子?把波形贴出来。 ...

这个是用PE配置的选项,程序实在是太多了,我上传好了,另外,我也把六路PWM输出管脚配成了OUTPUT并且加了内部上拉,也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外围电路断开,看一下是什么情况,我调试过也没有问题!

我把外围电路断开管脚悬空后,仍然是畸变的,那个波形就是单片机产生的。可是我在另外一个板子上试了一下,是正常的,另外一个板子没有焊其他外围功能模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把外围电路断开管脚悬空后,仍然是畸变的,那个波形就是单片机产生的。可是我在另外一个板子上试了一下 ...

两块板子是一样的吗?
你有问题的板子,电源什么的情况如何?
我们这边测试都是可以并正常的。
你板子上都接什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块板子是一样的吗?
你有问题的板子,电源什么的情况如何?
我们这边测试都是可以并正常的。

两块板子是一样的,只不过另外一块其他的模块没焊而已,我怀疑单片机又坏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块板子是一样的,只不过另外一块其他的模块没焊而已,我怀疑单片机又坏掉了。。 ...

换个FTM引脚测试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C:
楼主,还有你之前说的焊坏的芯片,后来说是NMI拉低解决的吗?
之前到底是芯片坏了还是其他原因呢?
你现在这个PWM的问题,你换个其他引脚的测测,不是FTM的引脚会分配到其他引脚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两块板子是一样的,只不过另外一块其他的模块没焊而已,我怀疑单片机又坏掉了。。 ...

不要轻易怀疑芯片,虽然我偶而也怀疑

网友B:
楼主查查是几个引脚外面不接都失真成那样吗?不然你翻转IO看看是啥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要轻易怀疑芯片,虽然我偶而也怀疑

确实是单片机坏掉了,我重新换了个片子,就好了~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查查是几个引脚外面不接都失真成那样吗?不然你翻转IO看看是啥样

是单片机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还有你之前说的焊坏的芯片,后来说是NMI拉低解决的吗?
之前到底是芯片坏了还是其他原因呢?
你现在 ...

已经确定了,是单片机坏掉了,不过这坏的也太诡异点了。。。。MKE02到底要闹哪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外围和软件配置都贴出来啊,大家喊你呢,不回应讨论不下去啦

是单片机本身坏掉了,我换了一个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单片机本身坏掉了,我换了一个就好了。

是不是焊的时候,温度太高烫的啊。

网友E(2014-09-03):
楼主辛苦了,我是来看回复的,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辛苦了,我是来看回复的,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有可能是虚焊,有可能是单片机坏掉了。。。。你们都是来刷飞币的么。。。。这么久的帖子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可能是虚焊,有可能是单片机坏掉了。。。。你们都是来刷飞币的么。。。。这么久的帖子了。 ...

我的KE02板子到了,多了解一下情况总是好的,你的问题到现在也没解决吗?我之前玩的是16位的单片机,现在打算上手K系列。想多了解一下。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可能是虚焊,有可能是单片机坏掉了。。。。你们都是来刷飞币的么。。。。这么久的帖子了。 ...

我是来混飞币的   哇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是来混飞币的   哇哈哈

这样水分不好吧。。。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KE02板子到了,多了解一下情况总是好的,你的问题到现在也没解决吗?我之前玩的是16位的单片机,现在 ...

MKE比较新,我的问题基本解决了,但是现在又要换单片机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MKE比较新,我的问题基本解决了,但是现在又要换单片机了。

你换什么型号了,还是飞卡吗?你这做学生的也是土豪啊,经常换型号?

网友:
正好用来学习KE02。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换什么型号了,还是飞卡吗?你这做学生的也是土豪啊,经常换型号?

老板是给人做产品的....想换成意法的,老板觉得MKV系列太新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老板是给人做产品的....想换成意法的,老板觉得MKV系列太新了。。。。

老板经验十足啊,知道太新不稳定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板经验十足啊,知道太新不稳定是吧?

说是当年被坑过。。。。不给别人尝试片子。

网友E:
哦,现在飞卡的姿态已经下降了,没有以前那么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哦,现在飞卡的姿态已经下降了,没有以前那么叼了!

前辈们经验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