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为什么FPGA和arm连接的时候波形被抬高了,有图

楼主(2014-05-29):
我用的是stm32的SPI口,SDA脚、SCK被抬高1V左右。如图所示

网友A:
抬高了多少,应该是正常的,你FPGA端口怎么设置的

网友B:
輸出和輸入阻抗不匹配?

网友:
上拉10k到3.3v试试看

网友:
最好串个电阻,小心下载程序时候FPGA烧管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抬高了多少,应该是正常的,你FPGA端口怎么设置的

抬高了一伏左右,管脚配置见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輸出和輸入阻抗不匹配?

我用的是stm32的SPI口,SDA脚、SCK被抬高1V左右

网友C:
楼主是来show示波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来show示波器的吧.

这示波器真心一般

网友:
可能是地线问题吧

网友:
串个电阻看看

网友:
我是来看示波器的。。。

网友D:
线怎么连的,GND之类的,IO电源给的电压多少,FPGA已经配置还是没配置的时候测试的,etc。

先看MCU IO出高阻电压多少呗。如果不是GND之类的问题或者测量问题,有可能是FPGA默认上拉没关,灌的电流太狠了,尤其是X的FPGA,印象中上拉是5K还是多少。

网友:
以前貌似遇到过这种情况,
PWM输出信号被抬高了1V左右,
是单片机输入输出配置的问题,
具体的不太记得了。

网友:
FPGA的IO口设置为输出了吧?像是冲突了

网友E:
我觉得吧,这是明显的BANK电压不匹配。然后FPGA在往STM32的IO里面灌电流,导致ESD high side二极管导通,结果电流通过FPGA的io灌到STM32的VDDIO,应该能看到这个STM32 io的电压比正常的STM32 io电压高一截,估计在0.7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线怎么连的,GND之类的,IO电源给的电压多少,FPGA已经配置还是没配置的时候测试的,etc。

先看MCU IO出高 ...

谢谢,把几个IO放在同一个bank区,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吧,这是明显的BANK电压不匹配。然后FPGA在往STM32的IO里面灌电流,导致ESD high side二极管导通,结 ...

谢谢,把几个IO放在同一个bank区,好了

网友:
管压降的事情,还有内阻

网友:
典型微感性负载.有寄生电感.

网友F:
楼主家当不错啊,很好的示波器。是不是参考地的问题?

楼主(2014-10-08):
引用 网友F:
楼主家当不错啊,很好的示波器。是不是参考地的问题?

应该不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把几个IO放在同一个bank区,好了

原来的几个bank的   电压不一样么?

网友:
我是来看示波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