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1/2 bias static 笔段式液晶管脚确定方法,兼求确定其它

楼主(2014-05-29):
笔段式液晶有很多种:1/2 bias 1/3bias,
static   1/2 duty  1/3duty 1/4duty

如果是未知资料的段式液晶   怎么确定管脚呢?

我对于   1/2 bias   static 这种有办法对付

首先 这种液晶 只有一个com,并且一般为第一脚就是com  并且管脚很多,一个8字就要9个管脚,3个8就要25个管脚

这种液晶  可以  用单片机编个小程序 就能试验出来

#include<reg52.h>

sbit com=P1^0;
sbit seg=P1^1;

void delay1ms(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
    for(b=222;b>0;b--)
        for(a=12;a>0;a--);
}

void main()
{
while(1)

    {
           com=0;
            seg=1;
            delay1ms();
                 com=1;
            seg=0;
            delay1ms();

    }

}

楼主:
但是其他 2com 3com 4com的段式液晶怎么来确定其管脚呢  很头疼啊

比如买了下面的液晶,没有资料,怎么确定其管脚呢,15脚,绝对不是static  应该是2com及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