矢量控制的无刷电机驱动器方案调研

楼主(2014-05-29):
目前准备做一个矢量控制FOC的双路永磁同步电机驱动器,原先是用FPGA做的,现在准备换个平台,于是做了一个调研,列出了几个备选的方案:
1,STM方案:ST官方有个电机库,能提供FOC控制功能。芯片的话用stm32f103,HD/XL的芯片可以做双路电机,官方的手册上明确的说明了。
stm32的价格也很和谐,f103VGT6大概30+,唯一的顾虑是stm的可靠性,毕竟汽车电子上似乎用的不多。

2,NXP方案,用LPC系列做主控,LPC17xx应该很常用了,但是只有一个电机控制pwm,其他的是普通pwm,不符合双路的需求。
LPC1500是最近官方在推的电机驱动控制器,

http://www.cn.nxp.com/campaigns/motion-control/
有四个SCTimers,每一路可以控制一个无刷电机,也即是说应该能控制四路电机,绰绰有余了,并且提供了FOC的例程,虽然不是驱动库,但是做二次开发应该没问题。另外提一下stm的电机库是lib封装,没有源码,lpc15xx的例程里foc部分的代码似乎是能看到的。
价格方面由于是新出的型号,出货量不大,一片大概要60+。
3,TI方案,c2000系列的DSP,这个就不说了,功能非常强大了,官方的FOC资料也有提供,是开源的。但是价格比较高,没接触过DSP,开发难度也比较大,还是不考虑TI方案了。

网友A:
可以用IRMCF311,方便快捷

网友:
我也关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IRMCF311,方便快捷

我做的是PMSM,有霍尔和编码器的,311似乎不太合适吧,而且要有CAN和485用来通讯

网友(2015-07-08):
楼主用fpga怎么实现的?哪个平台?所有都是硬核做的?

网友(2015-12-27):
FPGA换平台的理由是什么?

网友:
英飞凌M4核

楼主:
正在研究TI的28069,有原厂的支持,用起来还是比较容易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正在研究TI的28069,有原厂的支持,用起来还是比较容易的。

有原厂就好多了。
我用英飞凌也是因为和原厂的一些人比较熟悉,这时代,关系最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原厂就好多了。
我用英飞凌也是因为和原厂的一些人比较熟悉,这时代,关系最重要。 ...

软硬件都能找他们帮忙,还能提供一些非官方的修改例程
集团客户就是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