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SB接口的VOUT33电流有多大?(已解决)

楼主(2014-05-29):
看资料,发现KL与K系列带USB接口的芯片内部有一个5V转3.3V的DC/DC,输入脚为:VREGIN脚,输出脚为:VOUT33,我想知道输出的VOUT33电流有多大,在数据手册中没找到,我是想省掉一个1117,直接用VOUT33为系统板供电,但不知道电流多大,我的系统板上除了七八个IO口,再有一个双色LED,没有其它的东西了,不知道电流够不够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datasheet中有的啊,在USB VREG部分。

120mA够你点LED了吧。
还有,要在VOUR33引脚加电容啊。
另外,负载不能太大,否则芯片会发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datasheet中有的啊,在USB VREG部分。

120mA会不会有点小啊,我不仅仅有两个LED,关键是芯片工作也需要他来供电,我看了一下,全速运行模式最大可能到80mA,再加上两个LED,然后还有一些串口、SPI、I2C、CAN等接口,会不会不够用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120mA会不会有点小啊,我不仅仅有两个LED,关键是芯片工作也需要他来供电,我看了一下,全速运行模式最大 ...

这要看你外设了,如果你现在就已经有80mA,而且还想加的话,最大120mA可能危险,不行你只能使用外部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你外设了,如果你现在就已经有80mA,而且还想加的话,最大120mA可能危险,不行你只能使用外部的了 ...

再不会为任何外设供电了,它相当于一个USB转串口的东西,通讯接外设的时候,外设一般都有自己的供电系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不会为任何外设供电了,它相当于一个USB转串口的东西,通讯接外设的时候,外设一般都有自己的供电系统 ...

那么你总共加起来使用的电流大概多大?

楼主:
芯片用80,两个LED最多40,估计也就12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你总共加起来使用的电流大概多大?

芯片用80,两个LED最多40,估计也就120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芯片用80,两个LED最多40,估计也就120左右

LED有那么大电流啊?
反正最好不要达到上限,否则你芯片可能会发热严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有那么大电流啊?
反正最好不要达到上限,否则你芯片可能会发热严重呢。 ...

明白了,谢谢!

网友:
不客气哦!

网友:
USB下使用48M时钟模式电流会小很多吧.

网友B:
最好还是用1117吧,用芯片内部的电源作为供电还是很危险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还是用1117吧,用芯片内部的电源作为供电还是很危险滴。

板子已经做好了,再改的话得下一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