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甲醛传感器检测甲醛等类气体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4-05-30):
网上找到了一份MS1100的手册,但没看懂,下面截了手册中的两张图。

大概猜测传感器里头有什么化学物质,通过加热冷却什么的可以测得到空气中甲醛含量。

有人能描述一下这个传感器是怎样检测的吗?谢谢

网友:
甲醛是可燃气体,甲醛属于醛类,具有可燃性。传感器里有一涂有特殊材料(对甲醛敏感)的电阻丝,给电阻丝通电,电阻丝发热并有一稳定的电压输出。当可燃气体甲醛在热电阻丝表面流过,会发生燃烧反应,电阻丝温度会变化,阻值就变化,输出电压就跟着变化,单片机采样、转换、输出,这就是它的工作原理。

网友A:
楼上说的是催化原理的。1100是半导原理的。材料主要是氧化铝/铂金丝,配制的黑白料(金属氧化物)。然后导电率根据浓度不同发生变化。浓度越高导电率也大。最后加上取样电阻后就是输出的电压信号有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的是催化原理的。1100是半导原理的。材料主要是氧化铝/铂金丝,配制的黑白料(金属氧化物)。然后导 ...

是的,半导体的就是这个原理,但是每个传感器的零点是不一致的,变化也不一定是线性的,这个要得到浓度值就要用标准气源来标定。而且这些低端的传感器说的是甲醛但是对其他的很多气体也会有反应,我对这种传感器“呵呵“

网友:
这货标定难啊

网友B:
半导体的无法做数字浓度显示,要想显示需用电化学的,一只电化学传感器需要100~200元。

网友:
这个对甲醛的检测不具备选择性的,其他有机物也会相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半导体的无法做数字浓度显示,要想显示需用电化学的,一只电化学传感器需要100~200元。 ...

这位大侠,新装修完,想买个靠谱的甲醛监测仪器,请问哪种靠谱呢。能劳烦推荐一个吗。

网友C:
哈哈,说对了。标定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说对了。标定才贵。

帅哥,有没好办法自己标定下?

网友:
自己标定不现实的。

网友D:
买一个市面上的甲醛仪器,用仪器标定,这样可以不?

网友(2014-07-10):
引用 网友D:
买一个市面上的甲醛仪器,用仪器标定,这样可以不?

貌似这想法不错  哈哈

网友:
这个ms1100传感器检测精度很一般吧?最多只能搞个定性检测的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半导体的无法做数字浓度显示,要想显示需用电化学的,一只电化学传感器需要100~200元。 ...

你搞销售的?要不然为什么会如此说?!

网友(2016-02-27):
电化学的技术 成熟.

半导体的,测量甲醛,技术不成熟.

个人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