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在STOP模式下带看门狗使用RTC定时唤醒

楼主(2014-05-30):
STM32F407,使用了狗立看门狗,测试低功耗模式。

STOP模式,用systick唤不醒,所以得改用RTC唤醒,目前设置在256ms唤醒一次,唤醒后跑一遍必要的程序后重新进入STOP。LSI给RTC提供时钟,看门狗设置2S溢出,关SYSTICK,除了需要的2个输出IO,其他全部设置在IN 下拉模式,目前电流是在300uA,唤醒后把KEY输入重新配置为输入上拉,再读取KEY。所有未使用IO线唤醒模式

硬件如下:
电池:单芯锂电池
充电:BQ24073
升压:TPS63000  (输出3.3V)
LDO:XC6206-3.0   (待机时供电)

-----------------------------------
注意几点:
  1.网上说的IO设置在AIN最小并不真实,应该设置在IN模式并且下拉(一定要下拉,不下拉功耗增加非常多)  AIN时在1mA,IN下拉时目前在300uA

主要程序如下:
RTC设置程序:
static void RTC_Configuration(void)
{
    RTC_InitTypeDef RTC_InitStructure;

  /*Enable PWR and BKP clocks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ENABLE);
  /*Allow access to BKP Domain */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Enable LSI */
        RCC_HSICmd(ENABLE);
          /*Wait till LSI is ready */
        while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LSIRDY) == RESET);
  /*Select LSI as RTC Clock Source */
        RCC_RTCCLKConfig(RCC_RTCCLKSource_LSI);
  /*Enable RTC Clock */
        RCC_RTCCLKCmd(ENABLE);
  /*Wait for RTC registers synchronization */
        RTC_WaitForSynchro();

        /*RTC Init */
        RTC_InitStructure.RTC_HourFormat= RTC_HourFormat_24;   //24 hour format
        //32768/ (1 + 0x7F) = 32768 /128 = 256Hz,
        //256/ (1 + 63) = 4Hz, This is the calender frequecy~
        RTC_InitStructure.RTC_SynchPrediv= 63;
        RTC_InitStructure.RTC_AsynchPrediv= 0x7F;
        RTC_Init(&RTC_InitStructure);

        /*NVIC configuration */
        RTC_NVIC_Configuration();

        RTC_WakeUpCmd(DISABLE);     //important
        //Configure the RTC WakeUp Clock source: CK_SPRE (1Hz)
        RTC_WakeUpClockConfig(RTC_WakeUpClock_CK_SPRE_16bits);
        RTC_SetWakeUpCounter(0x0);
        RTC_WakeUpCmd(ENABLE);
        RTC_ClearITPendingBit(RTC_IT_WUT);
        RTC_ITConfig(RTC_IT_WUT,ENABLE);
}

RTC中断及中断配置程序
void RTC_WKUP_IRQHandler(void)
{
        RTC_ClearITPendingBit(RTC_IT_WUT);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22);
}

static void RTC_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EXTI Configuration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22);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EXTI_Line22;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EXTI_Trigger_Ris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Configure one bit for preemption priority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Enable the RTC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RTC_WKUP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主程序(break表示检测到POWER长押,开机,往下走到正常速度的程序):
                        RTC_Configuration();
                        PWR_FlashPowerDownCmd(ENABLE);
                    while(1){
                                key_slowtimer_task(SLOW_SLOT_TIME/SLOT_TIME);
                                key_long_task();
                                key_decode();
                                power_long_task();
                                wdt_long_task();
                                if ( power_ctrl_status_get() == 1 ){
                                        RCC_RTCCLKCmd(DISABLE);
                                        break;
                                }
                                applihand_enter_low_power();
                                PWR_FlashPowerDownCmd(ENABLE);
                                PWR_EnterSTOPMode(PWR_Regulator_LowPower, PWR_STOPEntry_WFI);
                                applihand_wake_power();
                        }

楼主:
如果要做低功耗模式在设计外围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些地方
首先是除MCU以外的外围电源需要单独控制,我这里是使用TPS63000给外围3.3V供电,同时串个肖特基后提供给MCU,MCU待机的LDO串肖特基到MCU,在正常工作时LDO串的肖特基截止(LDO为3V)

IO上拉电阻的选择,如果对外的IO需要上拉电阻,最好把上拉电阻的电源接到外围的电源侧,这样在待机时上拉电阻没电不消耗电流。
不是必要的情况下,输出保持为低。

比如我这里外接了一个SD卡读卡器IC。正常时把这个IC复位,复位电平为低电平,但检测到USB插入时需要把RST拉高。如果未插入USB时也把RST拉高的话,因为这个IC没有VBUS,所以RST会对外消耗电流。

网友(2014-07-24):
说的硬件没有图,不知所云

网友(2014-12-31):
我想请问一下 用RTC闹钟中断去唤醒低功耗的STOP模式 是不是一定要配置对应的外部中断17啊?

网友(2018-12-18):
是一种低功耗的思路,有参考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