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l25使用j-flasharmv4.80f烧写程序部分不成功(已解决)

楼主(2014-05-30):
4%左右的数量,急啊
j-flash 提示

Connecting ...
- Connecting via USB to J-Link device 0
- J-Link firmware: V1.20 (J-Link ARM V8 compiled Nov 25 2013 19:20:08)
- ERROR: Kinetis (connect): Timeout while halting CPU. CPU does not stop.
- JTAG speed: 200 kHz (Auto)
- Initializing CPU core (Init sequence) ...
- ERROR: Failed to connect

楼主:
复位脚上出现2us宽度的脉冲,周期约34us.

网友:
引用 楼主:
复位脚上出现2us宽度的脉冲,周期约34us.

是三角波吗?
那个是出厂芯片没有烧入程序就这样的,这个是正常波形。
你的芯片的reset引脚有咩有加上拉4.7K到10K电阻,并且对地接100uF的电容。
还有NMI_b引脚有没有上拉4.7K到10K电阻。
还有烧录接口外围对不对?

楼主:
是长城垛:______n_______n_______
我的电路是:3.3v接4.7k电阻到34脚reset_b,再接30pF电容到地。
nmi_b脚是悬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长城垛:______n_______n_______
我的电路是:3.3v接4.7k电阻到34脚reset_b,再接30pF电容到地。
nmi_b脚 ...

哎呀,把NMI_b赶紧接个上拉4.7K到10k之间再烧试试。

网友:
楼主你肯定没有看KL系列的快速指南,赶紧看看。
http://cache.freescale.com/files/32bit/doc/quick_ref_guide/KLQRUG.pdf?fasp=1&WT_TYPE=Users Guides&WT_VENDOR=FREESCALE&WT_FILE_FORMAT=pdf&WT_ASSET=Documentation

楼主:
接了10k上拉nmi,在iar环境下提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了10k上拉nmi,在iar环境下提示

好吧,目测芯片被锁了。
你是不是刚上去提示是否解锁,然后出现这个呢?
是多个芯片都这样吗?
你先根据这个帖子解锁试试:http://www.freescaleic.org/bbs/article_1280_553023.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吧,目测芯片被锁了。
你是不是刚上去提示是否解锁,然后出现这个呢?
是多个芯片都这样吗?

很有可能是您链接帖子中的情况,几乎每一条我都对号入座了,下午好好弄弄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有可能是您链接帖子中的情况,几乎每一条我都对号入座了,下午好好弄弄 ...

好的,等待你的最新测试结果!
有情况,及时交流!

楼主:
完败!共5片kl25z64vlh4,换上新的就好了,小批试制,手工焊接。芯片锁死也好,焊废了也好,咋就这么容易挂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完败!共5片kl25z64vlh4,换上新的就好了,小批试制,手工焊接。芯片锁死也好,焊废了也好,咋就这么容易挂 ...

有问题的没有再去试试解决方法吗?
是NMI加上上拉,都不行吗?都是锁起来的问题?
还有你焊接用了多少度?
如果焊接温度过高,肯定直接烫坏了。数据手册规定是260度焊接最高温度了。

楼主:
工人用40w烙铁,开发阶段我用30w烙铁,从没焊坏过。那时唯一一片损坏的是调试程序时板子碰到了12v估计从IO口进去打坏了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人用40w烙铁,开发阶段我用30w烙铁,从没焊坏过。那时唯一一片损坏的是调试程序时板子碰到了12v估计从IO ...

哦,那你现在少不进去的芯片,没有再调调,看看什么情况。
比如提示锁起来的,采用解锁,看是否能够解锁。
当然,首先要保证外围电路是正确的。NMI引脚不要悬空,上拉4.7K到10K。

楼主:
试了:unlock kinetis 命令解锁不成功
在jflash环境下联不上mcu,更别提解锁了
包括将复位脚接地执行erase_all_pin.jlk的方法执行完后芯片依然烧不了程序。

然后我服了,直接换芯片。

楼主:
吹下的芯片我都留着呢,感兴趣可以快递给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unlock kinetis 命令解锁不成功
在jflash环境下联不上mcu,更别提解锁了
包括将复位脚接地执行erase_a ...

试了几片都这样是吗?
有可能芯片已经损坏了。
如果你要查看芯片具体的坏的情况,我们也有部门可以做这个,但是需要你和FAE联系,而且这个项目是收费的。

网友:
不管怎样,建议你烧程序之前,上拉NMI引脚,千万不要悬空,很可能出问题。

楼主:
是的,几片都这样。包括三个jlink,5个目标板,电脑上4个usb口,两条usb线,换啊换,折腾死我了

楼主:
那个上拉电阻只能下次改板时加上了

楼主:
nmi和复位脚接在一起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几片都这样。包括三个jlink,5个目标板,电脑上4个usb口,两条usb线,换啊换,折腾死我了 ...

现在还有焊好的坏板子吗?
你测试看看reset引脚是什么波形呢?

楼主:
换过芯片的板子我都烧进了程序,测量复位脚处于高电平状态。然后我用jflash,erase chip,再上电,复位脚如前面所述,___n___n__.......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过芯片的板子我都烧进了程序,测量复位脚处于高电平状态。然后我用jflash,erase chip,再上电,复位脚如前 ...

你擦除了肯定是那个波形。
对于你哪些有问题的芯片,你再看看这个帖子呢:http://www.freescaleic.org/bbs/article_891_169391.html
试试他们的方法是否有用。

网友(2014-03-12):
24#
RE:K60 JILNK连接不上目标板

楼上按住 RESET 再下载那招不行的话,可以试试这个:
1: 装个比较新的Jlink驱动。我是最新的4.80
2: 打开Jlink commander 输入 "device ?" 选下芯片型号,选上Allow security
3: 输入"unlock Kinetis" 写入BackDoorKey去解锁。
---个人经验。。
[最后修改于2014-03-12 15:50]
////////////////////////////////////
这个可能有用,节后上班我把故障芯片重新焊到班子上试一下。谢啦!

网友(2014-05-30):
引用 楼主:
//////////////////////

网友(2014-03-12):
24#

好的,不管怎样,分享测试结果啊到时候。

网友(2014-05-30):
支持楼主测试, 关注结果.

楼主:
今天焊了一块最小系统板,使用被吹下来的故障mcu,nmi_b已加上拉,复位电路使用4.7k,0.1uF.
根据上面的帖子unlock Kinetis解锁
可以连上mcu,当下载程序时

楼主:
这种情况,mcu是不是没救了?

网友(2021-11-22):
引用 楼主:
这种情况,mcu是不是没救了?

你好 你这个现象是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了

楼主:
嗯,换片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