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FatFs+SD 写速度,我的现在是200K,请问各位亲都是...

楼主(2014-05-30):
请教各位FatFs+SD 写速度,我的现在是200K,请问各位亲都是多少,如何提速

网友A:
能发个源代码上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发个源代码上来吗!

已经实现了基于LPC1788+SD+FatFs的双通道数据采集,整理中,整理完会发上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实现了基于LPC1788+SD+FatFs的双通道数据采集,整理中,整理完会发上来的 ...

期待。。。。。。。。。。。。。。。。。。

网友B:
直接SD卡刷屏速度估计和STM32F407差不多,复制到SDRAM再刷就快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SD卡刷屏速度估计和STM32F407差不多,复制到SDRAM再刷就快多了

阁下一针见血,的确是RAM越大,一次写的buffer越大,速度越快

网友C:
读24Mhz,写6m,指时钟,写有时会出错重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读24Mhz,写6m,指时钟,写有时会出错重写

这么高,请教你是基于什么芯片

网友:
初始化时 100KHz 之后就 13.5 MHz 在跑了,一直稳定的使用在工业产品上已数年了,用的是 NIOS-II

网友:
407啊,跟芯片没啥关系吧,4bit的,反正就是读和写可以不要一个频率,读的频率可以很高的,就是写要慢点,还有就是要crc校验,写出错的几率很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期待。。。。。。。。。。。。。。。。。。

已发,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extra=#pid75984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