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须针对K60,有没有独立下载工具可用?(已解决)

楼主(2014-05-30):
  就是不需要进 IAR,MDK和CW,直接独立界面可进行下载的那种。Jlink的那个就不要算了

网友:
就用jlink吧,装好驱动后,写个批处理文件双击就直接下载了,这样给生产比较方便。

网友:
有,官网说了,使用编程器:

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webapp/sps/site/prod_summary.jsp?code=K60_100&nodeId=01624698C9DE2DDDAF&fpsp=1&tab=Design_Tools_Tab&uc=true&lang_cd=zh-Ha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