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ARM-OB能不能用来调试飞思卡尔Kinetis的芯片(已解决)

楼主(2014-05-30):
Jlink-ARM-OB能不能用来调试飞思卡尔Kinetis的芯片,比如K60,KL25,KE02。
想自己DIY个有集成串口的下载器。

网友A:
楼主又看见你了,你问问你这个小东西的卖家看是不是支持呢?

网友:
淘宝上有些卖家说是支持KL25的烧录的,不知道你的这个是哪个卖家,你问问卖家呢。

网友B:
有的可以,有的不行,要问卖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可以,有的不行,要问卖家

回答正确,正解!

网友:
放心,没问题!

网友C:
实测:K60、K20、KL25、KE02 均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测:K60、K20、KL25、KE02 均没有问题!

应该还是和具体的卖家有关,不然你贴给你的链接给他。

网友:
只要是cortex M 核心的应该都可以支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又看见你了,你问问你这个小东西的卖家看是不是支持呢?

自己DIY啊,不是买来用的

网友:
什么样的工具?能支持离线下载不?

网友D:
我的可以支持。你自己diy咱就掌控不了了,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DIY啊,不是买来用的

自己做的,那你板上芯片里的程序写的啥啊?
具体里面的程序我们也不知道啊,能不能用只能你自己试了。

网友:
可以下载,可以仿真。不过有个非常严重的缺点:不能解锁!!!

网友:
楼主有资料DIY吗? 拿出来大家共亨麻.

网友:
我记得K40 KWIKSTIK上就是个J-LINK OB吧,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2014-07-28):
引用 网友D:
我的可以支持。你自己diy咱就掌控不了了,呵呵

为什么会有区别啊?

固件不是可以更新的吗?

网友:
我的Jlink-ob不能用SAM-BA v2.12 下载 ATMEL 的 9x35。但可以调试LPC的 M3。

网友:
还是老实上标准JLINK吧.JLINK OB各种小问题.

网友:
最近好像JLink升级后会被查出盗版的

网友:
Jlink都是自己升级的,一直在用,没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