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Bus Hound捕获USB从机通信数据的疑问?

楼主(2014-05-30):
如下图是捕获的数据,其中最后一行的27  IN,是什么意思?没有数据什么都没,好奇怪。其它都会有27.x指示端点,如果没有.x是不是表示非发送到端点,而是到接口?还有这一步是怎么产生的?(这个数据是捕获一台示波数的USB通信看到的)

网友A:
你最后一个IN无数据之后是什么?

网友:
你可以抓个鼠标的数据看看,是不是也有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最后一个IN无数据之后是什么?

IN后就没有了,好像中断掉了一样。跟鼠标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IN后就没有了,好像中断掉了一样。跟鼠标不一样。

那这个和你示波器有关系,看示波器属于那种USB类。
鼠标的波形都是正常的对吧。

网友:
你好,楼主!
27.0 主机发送了ABORT BULK IN 的request给从机,使得从机中止当前数据通信。
至于如何产生,这应该涉及到与Device的USB类及其内部的USB具体函数。

楼主:
这是USBTMC类和USB488子类,感觉好复杂啊。这两个类在网上资料好少啊!协议中也不见如何产生.........

楼主:
在协议中看到如下内容,有时要发送零长度的短包(画线处),通知主机数据传完或无数据。这个是从控制端点(0)发送的么,在控制传输中是有这么个要求?但是在这个协议中有两个批量端点,一出一入。但是这个短包没讲从那发出。是从批量端点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协议中看到如下内容,有时要发送零长度的短包(画线处),通知主机数据传完或无数据。这个是从控制端点(0 ...

我觉得不应该从控制端点发出,控制端点只是在最初的与Host建立Connection过程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