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30台电脑上网,请问推荐一个好用的路由器。

楼主(2014-05-30):
之前看到WRT54G比较好,但是淘宝卖家说适合带5台电脑,请推荐一个适合带30台电脑的路由器。

上网应用主要以qq、网页浏览等为主。

网友A:
需不需要上网行为管理?便宜点的话飞鱼星什么的,好一点的就深信服,要不然就思科神马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不需要上网行为管理?便宜点的话飞鱼星什么的,好一点的就深信服,要不然就思科神马的了 ...

要能设置每个IP的最大带宽和连接数,防止一个人下载别人都用不了网络。

网友:
企业级路由器dlink 或菊花公司 华三

网友:
菊花公司的可以考虑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能设置每个IP的最大带宽和连接数,防止一个人下载别人都用不了网络。

组装台电脑装个海蜘蛛吧,效果杠杠的。

网友:
俺有改版的236w,楼主需要不?

网友:
要想效果好,建议楼主直接装流控大师吧

网友B:
公司用tplink带了七十多机器,工作的很欢乐

网友:
低功耗电脑加2网卡,装个 routeros 就好。稳定,怎么折腾都可。你能想到的功能基本都能实现

网友:
思科的 洋垃圾  刷个 DD 都能搞定。

网友:
某宝买个DB120一类的,回来刷个磊科的系统,64M内存带3个客户端还是比较轻松的~记得做好管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公司用tplink带了七十多机器,工作的很欢乐

我觉得tplink严重不靠谱
在公司想老化一下产品,就带来5-6台,过一段时间后死机了,没错是路由器死机了,没bt,只用http访问
还有另外一台,经常的就找不到信号了

网友:
我自己家用的i3组的软路由,不开qos都不怕哪台机器挂迅雷影响别的机器

网友:
路由器+交换机得了

网友:
attach://197448.jpg  我现在用的这个 1年了没关机过,当然停电除外,外壳是铁壳。现在12台电脑都是无线,不知道30台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