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jtag比那个盗版 的jlink好多少??(已解决)

楼主(2014-05-30):
我看到kinetis design studio 上面集成了openocd,而openocd的标配是openjtag,

有用过的吗??

http://www.openjtag.org/

楼主:
飞思卡尔有一个开源的,和这个合在一起就更好了,我记得有个叫bdm3000就是用一片fpga与一片powerpc做成的

飞思卡尔帮助一下,下载速度我们要求也不高,能达到10M/s,我们这些屌丝就够用了

楼主:
不知道这个支持不支持阿莫的lgt

网友:
都是什么跟什么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这个支持不支持阿莫的lgt

openjtag  我这里有,硬件特点:
USB:
  USB2.0全速接口
  使用USB电源
  即插即用
JTAG:
    IEEE 1149.1标准
    最大速率6Mbits/sec
    是并口JTAG的150倍
    Multi-ICE 10-pin插座
    Multi-ICE 20-pin插座
    目标系统1.5~5V自适应
串口:
    RS232标准
    支持7或8位数据位
    1或2位停止位
    奇校验/偶校验/标志位/空位/无校验
    最大波特率1Mbps
在线仿真功能:
   支持的多种CPU系列:ARM7, ARM9, Cortex-M3/M8/A8, XSCALE

网友:
只要能下载,能下断点,能看变量值,我看不出来各种下载器有任何区别

网友:
我觉得jlink挺好用的

网友:
感觉没有JLINK好用.

网友:
OpenOCD支持的仿真器挺多的,不一定要纠结OpenJATG。

网友:
低端仿真器市场,能与jlink pk的,真的不多。

网友:
开源jtag吗?个人使用的话还是盗版更划算吧

网友:
买个盗版,花不了多少钱的

网友:
JLINK非常好用,完全没必要用其他的

网友:
JLINK好用,OPENJTAG其实就是个FT2232,完全靠软件模拟时序的。

网友:
jlink是在天上
openjtag是在地狱

网友:
没用过!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关注一下!

网友:
哈哈哈,楼主这个叫要求不高啊,10M/s什么概念??敢问现在有哪个仿真器达到这个速度?下载能有10kb以上算是很不错的啦。手上有这个OpenJtag,是第一代的,FT245BM+CPLD那款。配好OpenOCD用,那个速度已经不能用一个龟速来形容了。实测速度最高没到3kb/s,目标板是LPC1788 。

网友(2014-08-26):
现在山寨的jlink价格太低了。用着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