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过的大湿帮帮忙 CY7C63001 编程器用哪一个呢?

楼主(2014-05-30):
大家好!我需要对CY7C63001烧写HEX文件,不知道用啥软件及烧写器来完成烧写工作! 先谢谢大家

网友A:
USB2.0 的 CY68013A  我用过,不知道是否类似。装好驱动后,USB连接,再用附带的工具就可以烧录程序进去。也可以只是加载到内存而不是烧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2.0 的 CY68013A  我用过,不知道是否类似。装好驱动后,USB连接,再用附带的工具就可以烧录程序进去。 ...

谢谢!这个玩意与68013不知道是否一样

网友A:
你可以搜索下 cy3684_ez_usb_fx2lp_development_kit_15.exe  (大于16M,我就不上传了)。
安装好后 有demo,可以烧录。  你可以先试验下,不行就去官网上查询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搜索下 cy3684_ez_usb_fx2lp_development_kit_15.exe  (大于16M,我就不上传了)。
安装好后 有demo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搜索下 cy3684_ez_usb_fx2lp_development_kit_15.exe  (大于16M,我就不上传了)。
安装好后 有demo ...

CY3650 Development Kit

你好 能否找到这个套件?这个套件估计就没有问题了,塞普拉斯的官网找了半天也不知道在哪儿放着。

网友A:
那就不知道了
我没有那样的资料
以前google 和百度网盘 很好使
可最近都不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不知道了
我没有那样的资料
以前google 和百度网盘 很好使

是的,百度网盘搜索也停止了 。感谢关注

网友B:
希尔特的编程器支持CY7C63001的烧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希尔特的编程器支持CY7C63001的烧写

谢谢你的支持,看了下希尔特的有几款支持这个器件,我选择SUPERPRO/610p 这一款,此帖完美结贴,再次感谢您的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