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keil C51里怎么实现该结构体

楼主(2014-05-31):
typedef struct KEY_struct{
        union{
                uint8_t Flags;
                struct{
                        uint8_t ShortDownEvent : 1;          //Key1短按
                        uint8_t LongDownEvent : 1;                //Key1长按
                        uint8_t LongDown3SEvent : 1;        //Key1长按3秒
                        uint8_t LongDown6SEvent : 1;        //Key1长按6秒
                        uint8_t ScanEvent : 1;                        //有按键事件,需要按键扫描
                        uint8_t UpEvent : 1;
                        uint8_t DblDownEvent : 1;
                        uint8_t : 1;
                };
        };
        union{
                uint8_t KeyStatus;
                struct{
                        uint8_t bKeyCurr : 1;                          //存储按键IO消抖后的状态
                        uint8_t bKeyLast : 1;
                        uint8_t : 6;
                };
        };
        __IO        uint8_t *IDR;
                        uint8_t PIN;                //存储当前按键在哪个IO口
                        uint8_t Buffer;                //存储按键IO消抖前的状态
                        uint8_t Number;
                        uint16_t Timer;                //按键计时变量
}KEY_TypeDef;

这个结构体在STVD里能编译通过,但是在Keil C51里编译不通过,有什么办法可以再Keil里编译通过,

网友:
联合体里的结构体是声明还是定义?声明或者定义都不是这样写的吧。
union{
               uint8_t KeyStatus;
               struct{
                       uint8_t bKeyCurr : 1;                          //存储按键IO消抖后的状态
                       uint8_t bKeyLast : 1;
                       uint8_t : 6;
                       };
         };

试一试在在结构体大括号后加一个该结构体的实体变量。
struct{
            uint8_t bKeyCurr : 1;                          //存储按键IO消抖后的状态
        uint8_t bKeyLast : 1;
            uint8_t : 6;
             }Struct_bit;

网友:
应该是因为编译器不支持匿名结构体联合体,可以加个名字试试,不过代码里面都要加比较麻烦

网友:
内部的结构体没名字以后咋访问呢

网友:
看看加--c99选项能行不

网友:
为了增强程序的移植性和可读性,建议楼主还是先在外部声明机构体,用实体结构体来声明联合体,看着有舒服,又方便修改!

网友:
Keil C51暂不支持匿名结构/联合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