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自己写的Arduino HT1621库

楼主(2014-05-31):
测试板子基于一乐的Arduino Zion和白沙的段式液晶
【Zion相关链接http://bbs.yleee.com.cn/forum.ph ... &highlight=zion
库提供了几个函数用于调用init, writeCmd, writeByte, writeBytes, readByte, readBytes, readWriteByte, updateBit, clrRam
使用方法
1.用 ht1621 youObjectName(cs_pin,rd_pin,wr_pin,data_pin)定义对象;
2.在setup函数用用 youObjectName.init()初始化;
3.在loop中调用你需要的功能(  writeByte, readByte,updateBit, clrRam等

楼主:
占位编辑。

ps:库中提供了一个使用例子

楼主:
再附加一个白沙段式液晶的驱动吧,只是在HT1621的基础上简化了数字的显示。HT1621的库做了点小更改,init函数带一个参数,传入2或者3,分别表示1/2电压偏置 和1/3电压偏置。
5V供电时使用1/3偏置,3.3V供电时使用1/2偏置比较好。

网友(2014-10-04):
合泰的这个led驱动用处还真是广泛

网友:
高手,研究的很透彻了。

网友:
巴巴爸爸啊啊啊

网友:
收藏了,这个板子我也有

网友:
不错,急需努力。

网友(2014-11-16):
学习一下安卓库函数的写法

网友:
敢问楼主,这段程序什么意思?

void lcdwbit(bit n)        //时序
{
   DATA_PIN=n;
   _nop_();
   _nop_();
   WR_PIN=1;
   _nop_();
   _nop_();
   WR_PIN=0;
   _nop_();
   _nop_();
   WR_PIN=1;
}

网友:
void lcdwbit(bit n)        //时序
{
   DATA_PIN=n;
   _nop_();
   _nop_();
   WR_PIN=1;
   _nop_();
   _nop_();
   WR_PIN=0;
   _nop_();
   _nop_();
   WR_PIN=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