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小疑问 USB3.0的速度到底取决于什么

楼主(2014-05-31):
我把我移动硬盘里面一个开发版的光盘映像 分别复制到我的电脑上 和 班长的电脑上

我电脑上是470M/s每秒,班长的却是230M/s每秒。
都是用的同一个硬盘,为何两台电脑差距这么大呢?(电脑都是SSD的)

想到了这个问题,随口问问。谢谢

网友A:
不是所有ssd速度都能那么快 》》。。。

一些msata的和早期的ssd能到2xx MB/s写入就不错了,很多写入评测貌似很高的其实是靠缓存,实际上只有通道很多才能获得优秀的写入速度,当然还有强大的主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所有ssd速度都能那么快 》》。。。

一些msata的和早期的ssd能到2xx MB/s写入就不错了,很多写入评测貌 ...

的确...班长的是PM830,我的是不知道什么牌子的256G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的确...班长的是PM830,我的是不知道什么牌子的256G的

pm830不是官方号称写入才 320MB/s 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pm830不是官方号称写入才 320MB/s 嘛...

我的电脑470M/s.....
mac的ssd 上面没写牌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电脑470M/s.....
mac的ssd 上面没写牌子

Macbook原配的通常都是Samsung和Sandisk,要是2013的Macbook的话性能真心几乎最好的了,Samsung的更好一些。

瓶颈反而在USB3.0或者移动硬盘吧...
固态移动硬盘,真奢侈...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cbook原配的通常都是Samsung和Sandisk,要是2013的Macbook的话性能真心几乎最好的了,Samsung的更好一 ...

换下来的128G装了个移动硬盘...拷贝你懂的的时候更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下来的128G装了个移动硬盘...拷贝你懂的的时候更快~

网友B:
我靠。。。。绝对的壕啊。。。128G的SSD做移动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靠。。。。绝对的壕啊。。。128G的SSD做移动硬盘

要不然放哪呢?

网友:
土豪 咱们做朋友吧

网友C:
host和slave应该有个自适应把,和以太网一样,自适应,,,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host和slave应该有个自适应把,和以太网一样,自适应,,,猜的

快的是原生USB3.0,慢的估计是桥接的吧。PCIE1x桥接最高也就300MB+。原生达到475MB/s很正常。

网友:
你电脑的SATA接口是3.0的吧,你班长的是2.5的……猜的

网友:
你班长的机器装了万恶的3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