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否推荐几款带原始数据输出的BD/GPS模块

楼主(2014-05-31):
模块需要原始星历数据输出功能,另外还需输出观测数据。

网友:
这个只要让GPS模块厂家把相应信息输出出来就行

网友A:
请问楼主准备用那些数据做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准备用那些数据做什么?

做定位和测姿用

网友B:
Ublox的精密定时型好像有原始数据输出,就是尾号是T的模块,LEA-5T,LEA-6T等。TIM系列好像也有原始数据,只不过新的模块取消了TIM系列

网友:
泰斗的TD3020C

楼主:
引用 网友B:
Ublox的精密定时型好像有原始数据输出,就是尾号是T的模块,LEA-5T,LEA-6T等。TIM系列好像也有原始数据, ...

对,我们有Ublox的样片,但是没有北斗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我们有Ublox的样片,但是没有北斗的。

7系好像支持北斗

楼主:
引用 网友B:
7系好像支持北斗

7系列好像没有原始数据输出

网友C:
3.1 输出消息(NMEA)
GGA:时间、位置、定位类型
GLL:UTC 时间、经度、纬度
GSA:GPS 接收机操作模式、定位使用的卫星、DOP 值
GSV:可见GPS 卫星信息、仰角、方位角、信噪比(SNR)
RMC:包含时间、日期、位置、速度
VTG:包含地面航向与地面速度注意:输出的信息、频率与设置有关

输出这样的数据的模块是不是就是你要找的呢 ?如果是的话,可以Q我 321977362 我们有这款GPS/BD二合一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3.1 输出消息(NMEA)
GGA:时间、位置、定位类型
GLL:UTC 时间、经度、纬度

NMEA只包含了模块获得的观测量,好像没有星历数据的输出。

网友D:
LZ是想要载波相位,载波频率,导航电文这些信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是想要载波相位,载波频率,导航电文这些信息吧

是的~需要载波相位观测量和伪距观测量,以及原始导航电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