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熟悉S7 200的吗?帮忙看一下这个数据是什么通信协议?

楼主(2014-05-31):
68 2F 2F 68 02 00 6C 32 01 00 00 01 01 00 0E 00 14 05 01 12 0A
上面这个是和s7 200通信的数据,是什么协议呢,不熟悉,之前只接触modbus

网友:
不清楚,看不出来.还有其他格式吗

网友:
太高深了,不懂

网友:
一组数据都能破解,求高手?

网友A:
没研究过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
S7-200  用的是PPI协议 !
网上有很多这方面的介绍
attach://195316.rar

http://www.docin.com/p-504106757.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研究过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
S7-200  用的是PPI协议 !
网上有很多这方面的介绍

多谢,看了一下,用的应该就是PPI协议

网友B:
看到68 2F 2F 就知道PPI协议了,原来做一个产品时研究过PPI,

网友:
应该是profibus,好像是读诊断

网友:
ppi协议   楼主这样问的跟神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68 2F 2F 就知道PPI协议了,原来做一个产品时研究过PPI,

看了PPI协议,最后一个是结束符16,好像这里是0A,不知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