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UKE TI 400 热成像简单测试。

楼主(2014-05-31):
入手fluke TI 400 热成像仪,简单评测。

包装不是三防箱,牢固程度一般。

传说中的锗镜头

拍摄936焊台

工作中的空调热图,使用100%红外拍摄。

变压器热图

墙面热图,格子是砖。

笔记本键盘

工作中的芯片

工作中的电脑主板

工作中936焊台

晚上,漆黑的路面。

最近折腾的黄皮子~~

网友:
楼主太有钱了

网友:
高大上啊

网友:
壕不犹豫

网友A:
哇,我原来公司5W的热成像仪显示效果都没有这个好,这个多少钱?

网友:
壕气冲天

网友:
高端,第一次见。。。

网友:
豪气万丈!

网友B:
楼主对准自己来一张吧,期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对准自己来一张吧,期待啊!!!!!

这么晚还没睡?我最近在用Fluke Ti 32,隔壁实验室暂时不用借来玩玩,用来诊断电路的故障相当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我原来公司5W的热成像仪显示效果都没有这个好,这个多少钱?

这个价格大约11W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对准自己来一张吧,期待啊!!!!!

满足你的心愿~~~

网友:
好产品是测出来的。

网友C:
感觉唯一的缺点就是不能USB存储,貌似只能SD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感觉唯一的缺点就是不能USB存储,貌似只能SD卡。

唯一的缺点是没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唯一的缺点是没钱

用公司的啊。这东西个人谁买的起。

网友:
太有钱了。

网友E:
到底是fluke家的还是TI家的?

网友:
高科技设备,效果很不错的说,大家赶紧山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到底是fluke家的还是TI家的?

fluke 的,ti是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唯一的缺点就是不能USB存储,貌似只能SD卡。

可以外接U盘,本机、TF卡、USB储存三种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到底是fluke家的还是TI家的?

FLUKE家的,TI400是型号。刚开始我也搞糊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fluke 的,ti是型号

开玩笑呢亲!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外接U盘,本机、TF卡、USB储存三种方式。

我不记得哪块可以差U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不记得哪块可以差U盘啊。

机器左右两边都有橡胶盖,右边的打开,可以插u盘。

网友:
羡慕,没钱;一直喜欢这个

网友G:
什么价格入手的啊?最近在选。试用的是32i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什么价格入手的啊?最近在选。试用的是32i

单机,不要软件,镜头,9.2W差不多,我配了长焦镜头。

网友:
fluke 新推了款,vt02才3000,可惜没米,不然弄个看小mm

网友:
好漂亮 好像拥有一个

网友(2014-09-07):
一直都想有热成像仪,可是单位是W呢。。。。

网友H:
手持的这效果很给力了,不过这价格只有公司才买的起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手持的这效果很给力了,不过这价格只有公司才买的起

这是同事学校的,不差钱

个人不会自己掏钱买的

网友:
这个是非制冷红外单元?fluke的伪彩系统吧?我记得有款广告说内置有7种伪彩配色。多展示下精度。

网友:
土豪,好工具!!

网友:
当年我就拿着这“高大上”的东西在实验室修机,有台机器的效率比平均效率低了3个点,死活找不出来故障在哪,然后就拿着这个神器一照,哈哈

网友:
搞电源时好想,要一台这个啊!可没钱,买了一个红外测温的。

网友:
有钱人啊

网友:
用过ti20r,确实不错,研发,维修确实是利器

网友:
请教一下楼主,你那两个一大一小的万用表差别大不?

楼主:
大的是FLUKE 287
小的是117C
一般应用没必要287 117C 就挺好用的

287 我还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