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低功耗,单片CPU做触摸按键的方案,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4-06-01):
之前用过TTP229的触摸IC和MEGA8做了一款16键的电池供电的小产品,进入睡眠模式后触摸IC才2uA功耗,很合适。

现在有一款新产品,才4个键,而且功能简单,体积较小,成本也是很重要的问题,想用单片CPU和触摸库来做,
但做不到进入睡眠模式后还可以检测按键,(本产品电池供电,平时是不工作的,有人来按 按键后才工作。)

如何解决上面的问题,或有别的更好方案。谢谢高手指教。

如果有可行方案,本人很乐意产品做好后开源,谢谢!

网友:
没有做过触摸按键,不过低功耗单片机c8051f91x低功耗单片机推荐一下。

网友:
这是数据手册,如果你要是用的话,我再发开发包给你

网友:
记得瑞萨好像有一款可以触摸唤醒,可以查一下
http://cn.renesas.com/products/mpumcu/r8c/r8c3x/r8c33t/index.jsp
触摸检测电路 (SCU): 18输入 (与I/O端口共享)
(通过在等待模式下的触摸检测实现低功耗。)

网友(2014-11-14):
用带触控功能的MCU做,2-3元。好多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