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请教信捷的文本使用OP325-A,控制背光?

楼主(2014-06-01):
请教在PLC中如何控制其背光呢?文本背后的AB两个接口怎样使用啊?用其接PLC的AB,485通讯不成功。

网友:
看说明书吧

楼主:
哎,如果说明书有这么详细就好了!

网友:
背光只能用软件设置几分钟后自动关闭,用户不能控制,亮度内部有电阻可调,
我用它来接丰炜的PLC,效果还可以,

网友(2015-01-31):
可以给信捷的售后打电话嘛

网友(2017-01-18):
引用 楼主:
哎,如果说明书有这么详细就好了!

信捷的说明书,确实很惜字,不像Simens,三菱他们唯恐客户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