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转速过低是什么回事?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4-06-01):
我现在做的一个无刷电机控制器,驱动电路如图,程序控制是单纯的先检测电机霍尔信号再输出相应的换相信号使电机转动,图中的IR2103实际上我用的是2101,其他不变,HIN和LIN输入信号是由“换相信号和占空比为50的PWM”合成后的信号,电机是48V500W的无刷电机,额定空载转速是5900,但我上电后发现电机转速才三两百转,不科学啊,我占空比信号是50,频率15K,再怎么样电机也不会才三百转速,而且感觉电机很没力的样,还有就是调节占空比转速没有明显变化啊。求分析。附上HOUT输出信号波形一张。自己动手做硬件伤不起啊!卡了几个月了都!

网友A:
前两天我玩无刷直流电机的时候,电机转速一直达不到额定转速3000r/min,后来我把两端电压加高,就可以了(不知道那样操作是否合理),反正是转速上去了

网友B:
你的模拟示波器能不能取消辉光啊?

这个是个标准长度的尾巴,你能看到这个尾巴说明你的浏览器是正常的。欢迎光临我的淘宝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两天我玩无刷直流电机的时候,电机转速一直达不到额定转速3000r/min,后来我把两端电压加高,就可以了( ...

你好,通过升电压是可以使转速上升,但是对电机不好,因为电机有个额定电压范围,超过了就对电机影响不好的,你PWM当时设置是多少呢?调节PWM占空比可以改变转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模拟示波器能不能取消辉光啊?

这个是个标准长度的尾巴,你能看到这个尾巴说明你的浏览器是正常的。欢 ...

你好,什么是辉光?我不太会用示波器

网友:
上个电机上的电流图看看那。

可能是你开的不对或者换相不对。

网友A:
我用的是24V的额定电压的无刷直流电机,PWM占空比从50%到100%就没有作用了(在低于50%的时候调节转速是有效果的),转速只能达到额定转速的一半(1500,额定是3000)至于原因是什么我怀疑是辅助电源电流不够?(但是苦于没有其他电源可替换)谁知道呢,这是毕业设计,答辩完了,告一段落了。。。等找了工作,有机会再深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24V的额定电压的无刷直流电机,PWM占空比从50%到100%就没有作用了(在低于50%的时候调节转速是有效 ...

你好,我想请问下你的驱动电路有没设置放电电路?你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就是调试完后测功率管1,3管脚(栅极和源极)间会响,会不会是我电路少了放电电路导致管子积蓄电荷无法泄放?
你的问题可能是因为如果用自举升压做驱动电路的话,PWM是不能加到100的最多只能95

网友A:
放置电路?栅源极用数字万用表笔点的话,会响一下,原因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置电路?栅源极用数字万用表笔点的话,会响一下,原因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响。。。 ...

你好,你也遇到过用万用表蜂鸣器档测管子1,3(栅极源极)脚的时候表也会响的情况啊?
放电电路是提供给电机停转时产生的反电势泄放的回路,难道不需要麽?
看到有些驱动电路里在MOS管子两端都反向并有一个续流二极管,请问如果MOS自身集成有二极管,那我还需要在外面并续流二极管吗?如果要的话那该怎么选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