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用来测试发电机和电动机的装置学名叫什么?

楼主(2014-06-01):
需要测试小功率的发电机和电动机,见到有个装置左右侧为各为异步电动机与同步发电机,两者用联轴器相连,装置结构很简单,但不知道叫什么名称,有谁知道不

网友:
测功机啊/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刚上网查了下,跟看到的实物有差距,结构没这么复杂,就是异步电机与同步电机通过联轴器连接,其他只有铁疙瘩,没有力矩传感器、制动器之类的

网友:
测功机

测功机有多种,小功率的是磁粉制动式测功机
中功率,大功率的有交流电力测功机
高速电机用电涡流测功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刚上网查了下,跟看到的实物有差距,结构没这么复杂,就是异步电机与同步电机通过联轴器 ...

是啊,测功机也有很多中种的。

最简单的配置就是一个负载,如果再加上力矩传感器,就能测试力矩,不过如果对拖的话,高级一点的伺服有力矩模式,所以对拖
力矩传感器不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