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两侧之间的小电容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4-06-01):
请教各位,开关电源有的两侧之间有个小容量的电容,这个电容是干什么的呢,我看有的有,有的没有

网友:
Y电容,滤波用的,比如手机充电器,如果没有这个y电容,触屏会乱飘。。。

网友A:
Y电容,EMI的考虑,一般会有,而且和X电容一起出现,消除差模和共模干扰,也可以没有,考虑具体情况而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Y电容,EMI的考虑,一般会有,而且和X电容一起出现,消除差模和共模干扰,也可以没有,考虑具体情况而定 ...

Y电容不是防止在火线与地线,零线与地线之间的吗,抑制共模干扰的,原副边还需要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Y电容不是防止在火线与地线,零线与地线之间的吗,抑制共模干扰的,原副边还需要啊? ...

我知道了,那个电容是加在变压器两边的地之间对吧?那个是冷地和热地的问题,这个解释起来比较困难,最好能找本书看看,“地”的问题是个很关键的问题,很多硬件工程师都有自己不同的见解,最好能自己领悟,一般都是电容,我看过小日本的电路,也有阻容的,这个就看自己的领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了,那个电容是加在变压器两边的地之间对吧?那个是冷地和热地的问题,这个解释起来比较困难,最好 ...

是原副边之间的。我也看到过有电容的,也有阻容的。偶尔的还什么元件都没有

网友B:
泄放次边积累电荷到大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泄放次边积累电荷到大地

可以电容也不是接到原边的地线上啊,一般是直流的负极吧?
莫非是只要提供一个泄放通路,不是与大地完全悬浮就可以?
一般情况为了泄放电荷,不是用1M电阻和电容并联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原副边之间的。我也看到过有电容的,也有阻容的。偶尔的还什么元件都没有 ...

不过最好有,电容或阻容都可以,没有可能是基于成本的考虑,不过不太可靠,但是如果后面有阻容到机壳的话也是可以的

网友:
y电容还真不知道啊

网友C:
这个电容因为质量为题长时间短路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容因为质量为题长时间短路怎么办?

正品是不会的,它可以损坏,但绝不能造成二次伤害扩大故障范围,可以看看“安规电容”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