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欧姆档只显示0,咋了?

楼主(2014-06-01):
一fluke17B,交流电压档和直流电压档正常,打到欧姆档只显示0,别人用过,会不会烧坏哪里了?

网友A:
可以先用另外一块表量一下各量程的恒流源是不是输出正常,就是1ma,100ua,10ua这些是不是有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用另外一块表量一下各量程的恒流源是不是输出正常,就是1ma,100ua,10ua这些是不是有输出。 ...

有点看不懂这个图,哪里是你说的那几个恒流源?电容档,mV档也不正常,其余貌似都没问题。欧姆档就始终是0.0,按到蜂鸣器时,会一直响。图上左下角是红表笔输入的部分

网友B:
打到电阻档,另一个表切换到mA档,然后插入这个表的电阻档上,看看电流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到电阻档,另一个表切换到mA档,然后插入这个表的电阻档上,看看电流是多少? ...

手头没有其他万用表。只好明天再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到电阻档,另一个表切换到mA档,然后插入这个表的电阻档上,看看电流是多少? ...

是个办法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