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irtualBox下Ubuntu无法使用摄像头

楼主(2014-06-02):
如题,摄像头时笔记本自带的,虚拟机的设备中可以发现,也可以分配,但是打开摄像头软件,要么黑漆漆的一片,要么虚拟机系统直接卡死。尝试过下载扩展包,没用。
Ubuntu的版本是10.4,是换个Ubuntu版本还是用Vmware虚拟机?

网友A:
我的VirtualBox 是 4.3.10, 使用摄像头,要安装什么   EXT扩展包(好像不大好找),安装后,菜单里有摄像头项,选择后就可以用(不是选择USB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VirtualBox 是 4.3.10, 使用摄像头,要安装什么   EXT扩展包(好像不大好找),安装后,菜单里有摄像头项 ...

谢谢,我安装了 Oralcle VM VirtualBoxExtension Pack 扩展包。你说的菜单项是在没有启动系统时候的管理器里面,还是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VirtualBox 是 4.3.10, 使用摄像头,要安装什么   EXT扩展包(好像不大好找),安装后,菜单里有摄像头项 ...

OK,已经好了,是打开系统以后,在设备栏里面出现了摄像头。

总结一下:首先要去官网上找到那个包,包的版本要和你的虚拟机版本对应,
然后安装包:管理-->全局设定-->扩展........之后再次进入系统,你就可以在设备中看到 “摄像头”选项了。

提示:我使用了3个视频软件,其中 camorama 打开出错;xawtv正常,较为流畅;茄子大头贴 可以用,但很卡顿。

网友:
我所使用的扩展包的版本,好像比VIRTUAL BOX稍微低点,也可以用。
XP虚拟机可以用, UBUNTU下 作为 MJPG-STREAMER的输入,也可以用,没发现异常。
也没有做其他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