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驱动电路如何选择场效应管

楼主(2014-06-02):
大家端午节快乐!
我现在做的一个48V500W无刷电机控制器,电机空载电流是1A,负载额定电流是15A,我想请教下在我的驱动电路里应该选贼耐压耐流多少的场效应管呢?看有些地方说耐压要额定电压的2倍还是根号6倍,是真的吗?那耐流又怎么选择呢?求推荐

网友A:
电动自行车上不少都是用的75NF75,便宜好买,  可以两个并着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动自行车上不少都是用的75NF75,便宜好买,  可以两个并着用。

你好,之所以要并联是因为75N75的电压不够还是电流不够呢?

网友:
并了是增加电流的,  你可以买个 48V 500W的电动自行车控制器,拆下看下。

网友:
楼主解决选型的问题么?我也想知道。。。

网友B:
LZ在什么城市,我们最近也有这个项目,一起研究互助,有意就M。

网友:
买个电动车控制器就好了。三项无刷电机。500W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在什么城市,我们最近也有这个项目,一起研究互助,有意就M。

我是广西柳州的,你加我QQ吧453894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