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测摩托车发动机转速

楼主(2014-06-02):
求高手帮我解决一下如何测摩托车发动机转速,关键是不知道如何处理它输出的电压信号和波形,有时高达十多伏,都不知道该如何整,跪谢

网友:
比较器整形吧

楼主:
那个施密特器如何,关键是如何把电压降下来让中断口接受

网友:
上个波形图

网友A:
二楼方法可行,比较器输出TTL不就适合你中断口么,要是怕干扰就上光耦

楼主:
我记不得波形图了,反正是不怎么规则的,有时电压高达十多伏,我的构想是先降压再处理波形,然后用中断口计数

网友:
普通的转速表实际是个小型交流发电机吧,用电阻分压,然后比较器整形,然后送入cpu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楼方法可行,比较器输出TTL不就适合你中断口么,要是怕干扰就上光耦

它的内部是切割磁感线输出一个电压新号,输出电压幅度比较大,也可以用比较器??

网友B:
还是光耦吧,适应性强些,参考固态继电器控制端做法,恒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光耦吧,适应性强些,参考固态继电器控制端做法,恒流

只用光耦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光耦吧,适应性强些,参考固态继电器控制端做法,恒流

只用光耦就行了???

网友:
先确定你波形和幅值,比较器有低压也高耐压,看你要求来选型号,不过用光耦其实更适合,像这种磁电机产生的信号一般对电源部分干扰挺大的

网友B:
上图,这个输入范围很宽的,光耦后面按照你的需要改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图,这个输入范围很宽的,光耦后面按照你的需要改造

这是整个电路图?

网友C:
上图电路有问题,需要传感器提供功率,车上磁电式传感器不能提供功率。可以在两根线上串10K以上电阻,后面用4148之类的滤波,然后接比较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图电路有问题,需要传感器提供功率,车上磁电式传感器不能提供功率。可以在两根线上串10K以上电阻,后面 ...

感觉有点复杂了,我不是很懂电路图啊

网友C:
见附件,芯片为放大器,用LM324或者比较器代替都行,传感器另外一个引脚接地

网友:
方法1.使用一正一反两个1N4007并联限幅,电压会被卡在0.7V.如果觉得不爽可以考虑使用双向TVS或稳压二极管限幅,电压可以卡在你想要的值。
方法2.用三极管搭一个衰减器,事先算好衰减倍数。
方法3.铁钉上绕两组漆包线,一组采样,一组输出,采样端匝数大于输出端匝数,试着改变匝数然后量一下输出。

网友:
其实挺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见附件,芯片为放大器,用LM324或者比较器代替都行,传感器另外一个引脚接地 ...

传感器是用来干什么的

网友D:
9494,串个电阻,用个5V稳压管,再整形,不就都OK了?电阻前边可以到几十V了,再不行,弄两到三个电阻串联,到几百V也没有问题吧
话说就是当年用两个电阻串联直接接入CPU引脚,用了对市电进行过零检测,连稳压管都不要,非常省钱又好用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D:
9494,串个电阻,用个5V稳压管,再整形,不就都OK了?电阻前边可以到几十V了,再不行,弄两到三个电阻串联 ...

哈哈,9494是不是你的口头语哦,那整形一般用什么,是根据波形来挑整形器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传感器是用来干什么的

不好意思,我也不知道

网友D:
应该是只要是个信号,能触发中断或者被扫描到就可以了吧,要是输出幅度很高,可以不用整形也可以啊
既然是使用磁铁的类似发电机的东西,出来的应该是交流信号,就是有低于0的时候了,就是说你弄个很低的电压和这个信号比较,也好使吧,即便出来的信号不是50%的占空比,也没关系吧。
比较器很多啊,比如LM393啥的。或者用LM358这样的运放也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只要是个信号,能触发中断或者被扫描到就可以了吧,要是输出幅度很高,可以不用整形也可以啊
既然是 ...

我们当时测了好像没有0伏以下的,我也觉的让中断口扫到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