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做的STM32+uclinux总结

楼主(2014-06-02):
        一直想好好研究下linux的移植与驱动,所以想自己做块能跑linux的板,自己移植,自己写驱动.本来想做arm9的,但是发现arm9最少得打6层板,主要元件都是PGA的,对个人来说费用高,不好焊,不好调试.所以想用STM32F103+PSRAM的方式,在psram中跑uclinux.因为我见过arm7+psram跑uclinux的实际项目(该cpu没有内部flash,专门用于外扩flash和ram),cpu跑50M左右,还是很不错的,想想STM32F103是cortex-m3的核,比arm7效率高,cpu可以跑到72M,如果跑uclinux效果应该比arm7好多了.
        结果板子做出来了,uclinux也移植上去了,移植了一部分驱动,但是效果却让我大跌眼镜,我最想用linux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的网络功能,结果ping localhost都要10几ms,而用uip在内部flash中跑,ping 另一台主机< 1ms.在uclinux中挂载yaffs,写一个8M的文件要几十秒,而uboot下只要几秒的时间(uboot在内部flash中跑).
        所以我个人认为stm32f103+psram的方式不适合跑uclinux,uclinux比ucos等其他os要复杂的多,如它从app接收一个socket包,到过底层网络芯片发送出去,中间要使用的cpu指令要比ucos等小型的os要多很多(没具体研究,个人猜测),而且stm32f103这款cpu不像项目中用的arm7,本来就不设计用来在外部ram中跑的,你硬要在外部ram中跑,有点像强奸人家一样,效果肯定会大打折扣.
        所以建议准备用类似方案的童鞋,能参考一下我失败的经验.建议想跑linux,还是带mmu,带cache好,带mmu的话,app瞎搞ram还有segment fault,有cache和没cache的区别还是很大的,用while循环跑个led灯,开cache和关cache效果就出来了.

网友:
总结的不错。现在arm9的开发板很便宜,资料也多,不用自己淘神。

网友:
用周公的那个258的imx283板子吧
经济 实惠

网友:
确实不如用ARM9,A8.

现在的硬件价格很低(核心板)。。。
上高端的,省事省心。

扣扣索索的,用的费劲。

网友:
你这个也是闲的慌 。  STM32也有DEMO 跑UCLINUX 。可是你见过几个人用的。   一定是有缺陷的。

要不早就想 三星 2410 2440 满天飞了

网友:
ARM两层板也都可以搞定啊~

网友A:
好多ARM9的都只用两层板,跑DDR3  500MHz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多ARM9的都只用两层板,跑DDR3  500MHz时钟。。。

不是吧,BGA 200多个脚的也是两层搞定?

网友B:
LZ见到的现象很正常,STM32跑uclinux慢不是因为CPU不行,关键在于它的FSMC不给力,异步模式下不支持page读写。page读写是很快的,如果不支持只能一个word一个word的去操作,以STM32F103 72M的主频算下来,FSMC读写psram的速度只有几M,这时如果程序跑在片外psram的话,相当于STM32以区区几M的速度在运行,这是STM32跑uclinux慢的根本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见到的现象很正常,STM32跑uclinux慢不是因为CPU不行,关键在于它的FSMC不给力,异步模式下不支持page读 ...

原来是这样,受教了。

网友:
STM32的FSMC支持同步、异步模式的外部存储器。如果用同步PSRAM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uclinux的速度,因为同步模式读写可以更快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见到的现象很正常,STM32跑uclinux慢不是因为CPU不行,关键在于它的FSMC不给力,异步模式下不支持page读 ...

学习了,多谢指教

网友:
觉得核心板加扩展板的模式,开发起来比较高效。

网友C:
如果要在M3上跑uclinux,只推荐lpc1788和lm3s9b9x,因为只有它们能接sdram,秒杀psram

网友B:
现在还有STM32F429/439也可以外扩SDRAM了,不过价格还不理想。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吧,BGA 200多个脚的也是两层搞定?

是的BGA两层搞定,见附件图片截图~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是的BGA两层搞定,见附件图片截图~

卧槽……这个一定要膜拜一下!
请问这个BGA的过孔孔径多大啊?有空试试看……

网友E:
做工业应用,这样双层不知EMC好过否?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卧槽……这个一定要膜拜一下!
请问这个BGA的过孔孔径多大啊?有空试试看…… ...

最小VIA18/10,布这种板最主要是需要底层地的完整性,回流最小。
另外,DDR2/3的线等长也比较关键。

网友:
引用 网友E:
做工业应用,这样双层不知EMC好过否?

这块板是民用的,EMC也过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最小VIA18/10,布这种板最主要是需要底层地的完整性,回流最小。
另外,DDR2/3的线等长也比较关键。

谢谢!话说10/18的孔径直接把一大票板厂干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话说10/18的孔径直接把一大票板厂干掉了……

是的,一般最小12/25。。。

网友:
跑uclinux用blacfin+sdram啊,两层板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还有STM32F429/439也可以外扩SDRAM了,不过价格还不理想。

是啊,比arm9贵多了,还不好直接跑arm9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要在M3上跑uclinux,只推荐lpc1788和lm3s9b9x,因为只有它们能接sdram,秒杀psram ...

嗯,受教了

网友:
受教了,还在学习RT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