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1单片机 可不可以在不用FAT文件系统的情况下读SD卡

楼主(2014-06-03):
51单片机(STC89C52)由于内存太小,手上又没有其他的51芯片,而且FAT文件系统还不了解,现在想读取SD卡里的BMP格式图片做个电子相册(玩玩的),请问可以直接读取吗?或者BMP格式怎么处理后再去读取。

网友A:
可以,你就当是片2GBYTE的FLASH处理就是了。

网友B:
什么文件系统,都只是浮云,,,,,前提是你懂得SD的格式

网友C:
当然可以,直接按地址读写数据就行
不过文件多了会不好管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然可以,直接按地址读写数据就行
不过文件多了会不好管理

这样是不是需要预先知道文件的起始地址。现在可以用FAT可以读到SD卡的一些基本数据,但是却不懂怎么读取里面的文件

网友:
那有啥不能

网友D:
1. 你可以讀取SD卡上的任何地址上的數據。
2. SD卡上的文件,就在這張SD卡的某些地址中,並且極有可能不是連續地存放。
不要問我怎麼去獲得這些地址,你知道的,你衹是不願意去做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你就当是片2GBYTE的FLASH处理就是了。

谢谢指点,我还是先乖乖的弄懂SD卡和BMP文件格式,最近很浮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文件系统,都只是浮云,,,,,前提是你懂得SD的格式

说得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不用FAT读出BMP文件?
那么这个BMP文件怎么存进去?
众多文件如何索引?

这些我都刚接触,还没有考虑那么多,BMP文件是手动电脑存的。看来我心态不对。

网友A:
我是如此处理的:先格式化SD卡,然后用电脑把文件一个一个存进去,记下文件的起始sector,在51系统里直接按sector去读就是了。用此法做过游戏机的声音,播放8bitWAV文件,可放几个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D:
1. 你可以讀取SD卡上的任何地址上的數據。
2. SD卡上的文件,就在這張SD卡的某些地址中,並且極有可能不是 ...

不错,谢谢指点。心态不好,,先静下心来,再好好去理解里面的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如此处理的:先格式化SD卡,然后用电脑把文件一个一个存进去,记下文件的起始sector,在51系统里直接按 ...

嗯,不错。我还是先别急着做出来,先把SD卡底层搞懂。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错,谢谢指点。心态不好,,先静下心来,再好好去理解里面的原理。

如果你想認真做,至少有三樣東西一定要懂。
1. 怎麼和SD卡通訊?SDIO?SPI?然後怎麼讀取SD卡的指定的字節?
2. 如果一箇儲存器被格式化了爲FAT(16/32),並且裏面已經有些文件了,那麼,我應該怎麼找到這些文件?
3. 一張圖片,被儲存爲BMP格式了,怎麼去解讀他?
這三樣知識是互不關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想認真做,至少有三樣東西一定要懂。
1. 怎麼和SD卡通訊?SDIO?SPI?然後怎麼讀取SD卡的指定的字 ...

再次感谢,已经可以把图片读出来显示在TFT上了,不过还有一部分不懂的。弄好心态,慢下来,学得到的更多,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