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deworrior怎样用jlink烧写文件

楼主(2014-06-03):
我现在只有一个后缀名为.elf的文件,我在codeworrior10.6中怎样设置,才能用jlink把这个文件下载到单片机中,我用的MKL16系列的芯片。

网友:
楼主,你好!
只要你在建立工程时,选择支持Jlink,就可以将程序烧录到MCU中。

网友(2014-07-17):
楼主你好
这个问题见你在其他论坛有问过,我们CodeWarrior工程师也答复了,我给你把答案搬过来以便今后网友参考:

在CodeWarrior中有一个“Flash file to target”的功能,楼主可以用这个功能下载.elf文件。
在用flash file to target的时候,CW会要一个Connection,这个connection就是下载连接的方式。
楼主可以自己创建一个,但这个创建过程有点复杂。楼主也可以在CW中创建一个新的MKL16的工程,然后用这个新建工程的conne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