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般无奈只好求助:请分析一下我的PID温控问题出现在哪?

楼主(2014-06-03):
我照着一个老帖子http://www.amobbs.com/thread-936512-1-1.html做了温度PID恒温控制实验,温度传感器采用的是跟这个老帖子一样的MAX6675,用300W加热片加热一个1斤重的铁块,按照Ziegler-Nichols法来调参数,可是当我逐渐加大Kp这个系数的时候,出现的振荡很奇怪,最后以这个奇怪的振荡显现的振荡周期对另外两个参数KI和Kd进行计算后进行PID恒温控制,效果很不好 振荡的很厉害,我目标温度设置为70度,但是实际效果总是在75度到69度之间振荡 调了一个多月了  也熬了好几个晚上的夜  总是调不好 现在万般无奈只好求助坛里各位搞技术的同志了,帮我看看问题出现在哪里 是程序的问题还是控制思想出了问题~~  在这里先向大家说一下万分的谢谢先了

PID输出u(K)对被控对象是这样子控制的:PID采样周期为2S,温度实时检测, 采用过零检测触发单片机的外部中断对可控硅进行导通控制,每个交流半波的周期是10mS,因此2S中有200个交流半波,PID计算结果u(K)等于多少就让这一个PID周期2S中的200个半波导通多少个,比如u(K)=10则在2S中的200个半波中导通10个半波,其他190个半波不导通。下面实验图片如下:那个炉子只是做一个支撑作用,真正加热的是那个中间银色的300W加热器,上头放了一块1斤重的铁块,中间打了个孔将热电偶锁在上面,然后由MAX6675转换温度数据后读进单片机

下面是我的PID程序:采用位置式子,带积分抗饱和的
void PIDfunc_calc(volatile PID *p)
{
   p->Ek = (p->Give)-(p->Feedback);//计算出当前的误差E(k)
   p->sum += p->Ek;//计算出累计误差ΣE(k)

//使用条件编译指令进行切换
#if PID_DEBUG  //在校正PID参数时,使用宏定义将PID_DEBUG设为1
                //从而执行以下程序
   float a0,a1,a2;

   //这里每次都要计算 a0、a1、a2的值
   a0 = p->Kp;
   a1 =(p->Kp)*(p->T)/(p->Ti);
   a2 =(p->Kp)*(p->Td)/(p->T);

   //计算PID调节器的输出
   p->Output = a0*(p->Ek) + a1*(p->sum) + a2*((p->Ek)-(p->Ek_1));

#else  //当参数校正完成后,那么得到固定的a0、a1、a2的值,
        //使用宏定义将PID_DEBUG设为0,从而执行以下过程
        //当参数校正完成后,初始化时直接为p->a0、p->a1、p->a2赋值,省去计算过程
   p->Output = (p->a0)*(p->Ek) + (p->a1)*(p->sum) + (p->a2)*((p->Ek)-(p->Ek_1));
#endif

   if(PID_WINDUP_PROTECTION)//积分抗饱和处理
         {
          if((p->Output > p->OutMax)||(p->Output < p->OutMin))
          {
       p->sum -= p->Ek;//不增加sum
          }
         }
  //输出限幅
   if(p->Output > p->OutMax) p->Output = p->OutMax;
   if(p->Output < p->OutMin) p->Output = p->OutMin;

  //保存上一周期的值
   p->LastOutput = p->Output;
   p->Ek_1 = p->Ek;
}

下面这段是过零检测出发外部中断程序程序:
SIGNAL(SIG_INTERRUPT0)//INT0的中断服务程序写法
{
k++;
if(((pid.Output==0)||(pid.Output-k==0))&&(k!=200))
PORTB&=~(1<<2);//PB2输出0
else if((pid.Output-k)>0)
PORTB|=(1<<2);//PB2输出1
if(k==200)
{
k=0;//经过了200个10mS=2S以后,重新将K恢复成第0次触发
pid.Feedback=temperature;//将当前每隔2S的实时温度读到pid结构体参数变量中。
PIDfunc_calc(&pid);//进行一次PID计算
if(pid.Output==0)
PORTB&=~(1<<2);//PB2输出0
else if((pid.Output-k)>0)
PORTB|=(1<<2);//PB2输出1
send_temp_ok=1;//经过200次外部中断触发后,即2S后,可以将温度发送到PC机子显示
}
}

下面是主程序:将实时采集的温度也发送到串口调试助手中
int main(void)
{
while(1)
        {
     temperature=Read_Max6675(0x00);
         if(send_temp_ok)//2S时间到,即可进行重新PID计算和发送温度值
         {
      disp_temp=temperature*25;//将小数点包括进去,因此要放大100倍
          shiwan=disp_temp/(long)100000;
          wan=disp_temp%(long)100000/10000;
          qian=disp_temp%(long)100000%10000/1000;
          bai=disp_temp%(long)100000%10000%1000/100;
          shi=disp_temp%(long)100000%10000%1000%100/10;
          ge=disp_temp%(long)100000%10000%1000%100%10;
      while ( !( UCSRA & (1<<UDRE)) )//在载入新的要发送的数据前,通过检测UDRE 标志等待发送缓冲器为空。该位在发送缓冲器空时被置"1” ;当发送缓冲器包含需要发送的数据时清零。
      ;
      UDR = shiwan+0x30;/* 确认UDR空时,将数据放入缓冲器,然后将接收到的数据freq的高8位发送回PC机子 */
          while ( !( UCSRA & (1<<UDRE)) )//在载入新的要发送的数据前,通过检测UDRE 标志等待发送缓冲器为空。该位在发送缓冲器空时被置"1” ;当发送缓冲器包含需要发送的数据时清零。
      ;
      UDR = wan+0x30;/* 确认UDR空时,将数据放入缓冲器,然后将接收到的数据freq的低8位发送回PC机子 */
          while ( !( UCSRA & (1<<UDRE)) )//在载入新的要发送的数据前,通过检测UDRE 标志等待发送缓冲器为空。该位在发送缓冲器空时被置"1” ;当发送缓冲器包含需要发送的数据时清零。
      ;
      UDR = qian+0x30;/* 确认UDR空时,将数据放入缓冲器,然后将接收到的数据freq的高8位发送回PC机子 */
          while ( !( UCSRA & (1<<UDRE)) )//在载入新的要发送的数据前,通过检测UDRE 标志等待发送缓冲器为空。该位在发送缓冲器空时被置"1” ;当发送缓冲器包含需要发送的数据时清零。
      ;
      UDR = bai+0x30;/* 确认UDR空时,将数据放入缓冲器,然后将接收到的数据freq的低8位发送回PC机子 */

          while ( !( UCSRA & (1<<UDRE)) )//在载入新的要发送的数据前,通过检测UDRE 标志等待发送缓冲器为空。该位在发送缓冲器空时被置"1” ;当发送缓冲器包含需要发送的数据时清零。
      ;
      UDR = 0x2E;/* 确认UDR空时,将数据放入缓冲器,然后将接收到的数据freq的低8位发送回PC机子 */

          while ( !( UCSRA & (1<<UDRE)) )//在载入新的要发送的数据前,通过检测UDRE 标志等待发送缓冲器为空。该位在发送缓冲器空时被置"1” ;当发送缓冲器包含需要发送的数据时清零。
      ;
      UDR = shi+0x30;/* 确认UDR空时,将数据放入缓冲器,然后将接收到的数据freq的低8位发送回PC机子 */
             while ( !( UCSRA & (1<<UDRE)) )//在载入新的要发送的数据前,通过检测UDRE 标志等待发送缓冲器为空。该位在发送缓冲器空时被置"1” ;当发送缓冲器包含需要发送的数据时清零。
      ;
          UDR = ge+0x30;/* 确认UDR空时,将数据放入缓冲器,然后将接收到的数据freq的低8位发送回PC机子 */
          while ( !( UCSRA & (1<<UDRE)) )//在载入新的要发送的数据前,通过检测UDRE 标志等待发送缓冲器为空。该位在发送缓冲器空时被置"1” ;当发送缓冲器包含需要发送的数据时清零。
      ;
      UDR = 0x20;/* 确认UDR空时,将数据放入缓冲器,然后将接收到的数据freq的低8位发送回PC机子 */
          send_temp_ok=0;
         }
         }
}

网友A:
楼主想没想过对于这种有滞后环节的系统PID是不能用的?

比如温度升温过慢,积分容易饱和,产生超调。

网友A:
楼主可以将三个参数产生的控制大小分别画个曲线,看看是哪个参数不争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将三个参数产生的控制大小分别画个曲线,看看是哪个参数不争气

你好 非常感谢你第一时间回复  请重新看下我的帖子 我重新修改了一下内容 帮我分析一下有可能出现错误的是哪里??  我怀疑是我的中断程序写的有问题,中断程序中计算应该导通的交流半波的个数,200个中断当然就能判断出2S的时间了 因为每10mS就是一个半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想没想过对于这种有滞后环节的系统PID是不能用的?

比如温度升温过慢,积分容易饱和,产生超调。 ...

程序中有带积分抗饱和的

楼主:
如果各位有类似的调试程序  请帮帮我一下 给我看下你们写的然后我自己分析一下错误在哪里也可以~~  PID程序是自己写的  也参考了其他人  应该差不多  我估计问题出现在中断中对输出半波的处理上,或者是max6675的实时采集上除了问题,因为我的实时采集是在主程序的主循环中的,但是max6675采集并转换完成一次温度输出值需要平均200mS的时间 会不会是这个时间太久了 导致PID计算时的当前反馈量不是真正的当前而是有所延时造成的呢? 但是那个老帖子里头又没有出现这个问题 哎  真是苦闷啊

楼主:
帮自己再顶顶 坐等好心人帮我分析分析了 哎~

网友A:
楼主把积分项减小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把积分项减小试试?

8楼的你好 我明白您的意思  减少积分就是增大我在程序中写的a1 =(p->Kp)*(p->T)/(p->Ti);
这一句的Ti,以便使得系统趋于稳定使得相位不是那么滞后,但是我从Ziegler-Nichols基础上算出的Ti=37一直增大到Ti=150,感觉好像没什么作用  后来又在增大Ti=150的基础上将比例Kp由原来的Kp=11减少到Kp=7,好像也没什么用  会不会是u(k)的输出对被控对象的控制这个思想上出问题了呢 就是那个中断函数中写的那些语句~~

网友B:
先调一个参数,看看震荡周期,再加参数,直接使用别人的全套代码,系统是做不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调一个参数,看看震荡周期,再加参数,直接使用别人的全套代码,系统是做不稳定的 ...

你好 感谢您的关注 代码自己数学推导以及编写的  调参数采用尼克尔斯-齐格勒法,我在这个过程中发现单纯增大Kp后出现的振荡的图像很怪  不知道如何解释~~,请见图中哪个振荡的图像,然后我按照那个有点怪怪的振荡图像加了Ki以及Kd上去后就变成了最终最下面那个图像了,一直在69度到75度之间来回振荡,按道理来说此时应该会出现感觉还可以的图像,但是就是没有, 应该是程序有问题 但就是不知道哪个环节出错了 当初怀疑自己i写的PID程序是否有问题 但是对比了网上其他人写的 都是差不多的 应该没什么区别~~  哎  调了很久了 有点郁闷 所以没办法求助各位了 在这里谢谢大家先了

网友B:
看样子方法是对的,那就看你的数据处理有没有问题了,看哪里是不是有溢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方法是对的,那就看你的数据处理有没有问题了,看哪里是不是有溢出。 ...

好的 我检查一下 谢谢您的提示

网友C:
先把D=0,加大I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把D=0,加大I看效果

你好 加大 I 的意思就是减少Ti,也就是较少积分的作用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把D=0,加大I看效果

顺便再弱弱的问下这位大侠 能否帮我检查一下我的PID位置式程序写的是否是正确的 还有那个抗积分饱和的思路是不是对的 这个抗积分饱和我是看到人家的思路 自己写出来的 心里很没底~~

网友D:
我感觉你的采集和调整速度太慢了,你调整出的均值都是对的,但是你的采集控制跟不上节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感觉你的采集和调整速度太慢了,你调整出的均值都是对的,但是你的采集控制跟不上节奏 ...

是的  因为MAX6675采集需要200mS 这个问题不知道如何解决  可是我看过老帖子  他也是用MAX6675却能无事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E:
首先考虑滞后,就是你控制了不一定马上有反馈,容易导致过量调节。解决办法一是加大控制间隔,二是降低KP系数。我做过激光器的温度PID,比你这个应该反应的快一点。我可以贴出我的代码。然后有几本书我当时参考了一下,非常有用。PID我也是自己改写过的。
不过我的温度控制跟你的不一样,我有个引脚是控制加热还是制冷。。。。。我还是贴另外一个功率自动控制的吧,跟你的温度控制稍微近似一点:

void APC ( void )                //PIDCalc
{

#define        PKProportion1                        0.3                //泵浦1比例常数Proportional Const
#define PKIntegral1                                0.01        //泵浦1积分常数Integral Const
#define PKDerivative1                         0.1                //泵浦1微分常数Derivative Const
#define        PKDrvtArf                                0.2                //微分部分α常数

//#define         KProportion                2        // 比例常数Proportional Const
//#define          KIntegral                0.1        // 积分常数Integral Const
//#define         KDerivative         0.1        // 微分常数Derivative Const
//Pump_Power =                 adc(0)*25/1023*200 = 2000;                 10Bits A/D
#define         Desiredvalue        411 // 设定目标Desired value        r(t)

        typedef struct STRUCT_PID
        {
                double         LastError;                 // Error[-1]
                double         SumError;                 // Sums of Errors
                double         LastDrt;                //上次微分值
                int                ControlValue;        //控制量         u(t)

        } STRUCT_PID;
//(DAT实际取值范围为0到4095)
        static xdata STRUCT_PID PID = {0.0, 0.0,0.0, PIDIintControlValue};                 // PID Control Structure
        /*
        double xdata dError, Error;
        double xdata Feedback_In;                        // PID Feedback (Input)                AD                c(t)
        double xdata Response_Out;                 // PID Response (Output)        DA                u(t) change
        */
        double xdata Proportion,Differential;
        Feedback_In = adc ( 0 );         // Read Input
        /*当前误差*/
        Error = Desiredvalue - Feedback_In;                 // 偏差                        e(t)
        /*累加误差*/
        PID.SumError += Error;                                                 // 积分
        /*分离积分*/
        if ( fabs ( Error ) >41 ) //误差超过20mW,取消积分项
                PID.SumError=0;
        /*计算各数据项*/
        Proportion=Error; //比例项
        Differential=PKDerivative1* ( 1-PKDrvtArf ) *Error
                     +PKDrvtArf*PID.LastDrt
                     -PKDerivative1* ( 1-PKDrvtArf ) *PID.LastError;//微分项
        /*死区控制*/
        if ( abs ( Error ) < 2 ) //1-0.48mw
        {
                PID.SumError = 0;
                //PID.LastError = 0;
                return;
        }
        /*增量计算*/
        Response_Out= PKProportion1*Proportion                                                        // 比例项
                      + PKIntegral1*PID.SumError                                                // 积分项
                      + Differential;                                                                                 // 微分项
        /*记忆参数*/
        PID.LastDrt = Differential;                        //记忆本次微分值
        PID.LastError= Error;         //记忆本次误差
        /*控制值计算*/
        PID.ControlValue += Response_Out;
        /*控制值极限判断*/
        if ( PID.ControlValue < 0 )
                PID.ControlValue = 0;
        else if ( PID.ControlValue > 4095 )
                PID.ControlValue = 4095;

        AD5322 ( ( unsigned int ) ( PID.ControlValue ),1 );

}

下面是几本电子书,重点推荐《新型PID控制及其应用》我看完前几章就会改写了。
PS:别人的始终只能给你灵感和参考,写出适合自己的才是王道。

网友E:
我又仔细看了一下你的代码,你采用原始的PID公式应该是不行的,这样比较难调,建议你看看上面的基本书,使用改进PID算法,这样比较容易调整。

你的这个模型跟电厂锅炉是一样的。

PID说实话比较难搞,希望你耐心一点慢慢调。我的建议是先调好控制间隔和KP系数,然后再根据震荡情况调节后面的积分和微分项。

我手里有一本实体书,是一个搞发电厂锅炉温控的工程师写的,你可以买来读一读,或许有很好的启发,这本书是实干出来的,不是理论。
《自动调节系统解析与PID整定》白志刚 编著 化学工业出版社

网友F:
我用的是ZN算法,也是你看的那个帖子里的。

开始的时候会有震荡,过一会儿就恒温了。

你看看是不是公式计算代入的参数代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考虑滞后,就是你控制了不一定马上有反馈,容易导致过量调节。解决办法一是加大控制间隔,二是降低KP系 ...

谢谢您的回复  谢谢  我再根据你资料以及代码提供的多反复试验几次,如果成功 会将我如何改进的过程以及效果都发出来给大家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用的是ZN算法,也是你看的那个帖子里的。

开始的时候会有震荡,过一会儿就恒温了。

谢谢您的回复  谢谢 我再试试各种方法,如果成功 会将我如何改进的过程以及效果都发出来给大家分享

网友G: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84520-1-1.html  27F 有个对PID算法温控进行仿真的小软件,有空的话看看,或许对你有帮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84520-1-1.html  27F 有个对PID算法温控进行仿真的小软件,有空的话看看, ...

十分感谢你们  这个坛子里的网友真好大家都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   觉得搞技术的不容易啊  我搞了一个月都快崩溃了 老板天天催  实在谢谢你们 剩下就等我根据你们的建议再努力试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又仔细看了一下你的代码,你采用原始的PID公式应该是不行的,这样比较难调,建议你看看上面的基本书,使 ...

热心的朋友你好  请问一下 控制间隔是不是指的是PID的计算周期?  我发现会不会是我的计算周期太短了  导致始终无论怎么调Kp(比例参数)都无法形成一个振荡呢?  你看下我的这个图片,Kp从一个较小值一直增大到KP=11.5后的温度数据图像,已经基本令人满意了 就是光调比例系数 看这个图像 超调、精度都相当可以了  误差我用软件分析了一下  大概在±1度左右  但是我就是想让他有等幅振荡出现  就是出现不了无论我怎么加大比例参数(后面一直加大到Kp=40) 会不会是我增大PID的就算周期应该就会出现你说的等幅振荡了呢?  会不会PID计算周期太短估计我图片中加热的铁块散热的太慢 直接就不用其他两个参数了  末了 还是要感谢您的热心回复以及好心的代码  我看了 跟我的差不多 谢谢你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热心的朋友你好  请问一下 控制间隔是不是指的是PID的计算周期?  我发现会不会是我的计算周期太短了  导 ...

        首先恭喜你调试又进一步!光看图像你这个控制效果也蛮不错了。但是这个精度如果是在我的项目中话还不够。你想要等幅震荡有点难,因为铁块加热和散热这个操作起来感觉不是很线性。那么你去掉微分和积分系数,只要比例,按一般的理想模型,最后肯定是等幅的震荡。
        根据我有限的经验,比例系数只是控制刚开始调节时到达目标值的控制速度,和最后的稳态振幅。要进一步提高控制精度,只有增加积分和微分项。按照你目前的情况,比例系数可以先不管了,先填加积分项增加稳定性。系数先取小,然后慢慢调整。我倒是觉得微分项对你这个案例来说没什么用。因为微分项是作为预判的,提前防止变化。比如你下一步温度要降低,那么它会将你的加热控制值增加,由于你的铁块散热肯定比较慢,我个人感觉不是很需要微分。当然,你可以先添加积分再添加微分,都看看效果。这个PID都是实际调整试验出来的,光靠理论也不行,毕竟公式都是数学模型,跟你具体的物理模型不一定完全契合。
        我的PID经验其实也不是很丰富,以上只是个人的一点点小建议,仅供参考哈。欢迎继续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恭喜你调试又进一步!光看图像你这个控制效果也蛮不错了。但是这个精度如果是在我的项目中话还不够 ...

当然,你可以先添加积分再添加微分,都看看效果。  好的 我本来是想用ZN法确定出其他I 和D这两个参数的 可是既然振荡一直不出现 也只好按照你的说法 先加I进去 刚开始从一个最小值开始 然后慢慢增加上去  看一下效果了  这样子的话 I 和D 这两个参数就不能像ZN法那样比较容易确定了  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恭喜你调试又进一步!光看图像你这个控制效果也蛮不错了。但是这个精度如果是在我的项目中话还不够 ...

你好 由于我无法调出等幅振荡周期曲线,因此只能靠手调,下面是两幅最终效果图以便对比,个人觉得单纯P的效果比较好  第一幅是纯P图片 第二幅是加入I 和D的图片 超调量一样 但是调节时间纯P环节比较好 但是加入I和D后稳定点好像

楼主:
各位  靠手调基本解决了  谢谢各位

网友E:
引用 楼主:
各位  靠手调基本解决了  谢谢各位

        恭喜你。效果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恭喜你。效果还是不错的。

谢谢 精度在±0.75度左右 有时候会有抖动的噪声 那是MAX6675造成的 如果换成DS18B20可能噪声会小一点

网友H:
6675精度不是很高吧~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温度曲线是怎么测的,用什么测量的?

网友I:
温控要考虑 散热 及 加热 两方面的影响。
还要考虑周围环境温度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I:
温控要考虑 散热 及 加热 两方面的影响。
还要考虑周围环境温度的影响。

是的 这位网友 是不是搞自平衡车的??
不知道代码写之前的建模你们怎么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把积分项减小试试?

你好 确实是应该减小积分   而且这个积分刚开始得特别小 我最后调到Ti=0.025就差不多了

网友J:
对PID感兴趣,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J:
对PID感兴趣,关注

请学好《信号与系统》、《自动控制原理》再谈数字PID的编程与实现吧

网友K:
引用 楼主:
请学好《信号与系统》、《自动控制原理》再谈数字PID的编程与实现吧

不知道楼主调的怎么样了,
我最近也在搞PID,也是用MAX6675,感觉这个温度采集误差有个一两度的误差,
可能我的温度较高误差也相应较大,
我的控制温度在450度左右,

加热的的锡缸,

由于锡缸加热滞后特别明鲜,比如我全功率加热,加热关断后至少50秒后,温度才保持,然后慢慢再下降,

所以PID参数咋弄也调不好,现在误差在8度左右,我看人家的控制温度基本不跳,也就是1度之内

我积分时间为240秒,但感觉有时候振荡周期都超过100秒以上了,

哎,好难搞,

不知道楼主调的怎么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知道楼主调的怎么样了,
我最近也在搞PID,也是用MAX6675,感觉这个温度采集误差有个一两度的误差,
可 ...

建议你PID采样周期为50S/10=5S,不要加入什么积分和微分,从单纯比例P开始从小到大慢慢增加看看有否出现基本等幅振荡先,我的是1斤重铁块也是很滞后的,不过你可以看我最后调出来的图像在±0.75度左右,偶尔会有一些±1°的跳跃,那是MAX6675的噪声 ,没办法的事情

网友L:
坛里有一个西门子的自整定的pid代码,pid写的相当好,我跟你的控温方式差不多,轻松0.1,只要是温度采集精度我们是0、01,另外读温度的时间点要选在一个加热过程的最后,有一个热平衡时间,那里读的温度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L:
坛里有一个西门子的自整定的pid代码,pid写的相当好,我跟你的控温方式差不多,轻松0.1,只要是温度采集精 ...

精度按控制来说0.1是可以的 但是MAX6675的精度不高的 而且有噪声 所以我感觉如果是用MAX6675来做温度采集的话 一般±1°就相当不错了

网友(2016-08-03):
引用 网友E:
首先考虑滞后,就是你控制了不一定马上有反馈,容易导致过量调节。解决办法一是加大控制间隔,二是降低KP系 ...

你好,最近也在做控温,看你的描述 滞后系统加大调整间隔 是有效的 但是会增加调整时间 想问兄台怎么兼顾稳定性和调整时间

网友(2018-03-09):
引用 楼主:
是的  因为MAX6675采集需要200mS 这个问题不知道如何解决  可是我看过老帖子  他也是用MAX6675却能无事   ...

无意中看到这个老贴,根据我的经验,MAX6675的200ms采样转化时间不会影响PID的响应,这个我做过实验,至少不会影响你这种加热铁块的系统
这种系统的惯性并不大,还是比较容易调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  靠手调基本解决了  谢谢各位

ZN法自整定是一种简单,普遍的方法,我觉得你不能放弃自整定,理论只用P(比例),是可以调出等幅震荡的,此时再获取临界参数。
手动调试是出来了,ZN法不行,证明还是有没有解决的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H:
6675精度不是很高吧~

MAX6675是接热电偶的,引入干扰的途径就比DS18B20多的多,这里在乎的不是精度,而是稳定性,有+——0.75的偏差,就是抗干扰没有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