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拿到JLC打样的板子,就会找客户编号

楼主(2014-06-03):
每次拿到JLC打样的板子,就会找自己的编号给放哪儿了,哈哈,都快得强迫症了
大家有没有同感?

网友:
不是快了,已经得了强迫症。从来不看编号的路过

网友:
我都是指定位置

网友A:
对位置有要求的话,可以指定客户编号放哪里的,方法如下图所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位置有要求的话,可以指定客户编号放哪里的,方法如下图所示:

每次都是直接提供GEBER文件,貌似无效

网友:
你可以留言说尽量加到隐秘位置,不过很多次他们加的位置我表示亚历山大!! 除非你提供PCB文件

网友:
一般都放座子或芯片肚子底下的,表示没有压力。

网友:
连续4个JLC指定编号位置,OK。

网友:
现在可以指定位置 方便很多了,      以前的话 的确烦.....想着该怎么弄掉, 亮瞎我了.....

网友:
只用gerber文件的飘过
不过一般放的位置都不影响现的
器件焊上就看不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次都是直接提供GEBER文件,貌似无效

BERBER文件确实指定不了,这一点,上图的说明里有说到的。第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