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 system()可以调用脚本么?我老执行不了,我调用lua脚本

楼主(2014-06-03):
还是只能系统内带的命令啊

网友:
照理说应该可以,看看环境变量

网友(2014-09-10):
Lua可以嵌入到C程序里面到,然看可以直接运行脚本里面到内容,你要是想用system函数调用,试试
system("lua script.lua");

网友:
肯定没问题的,你的路径可能没指定好,用全路径试下,system里面要按照dos的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