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用加速度传感器有什么推荐的。(已解决)

楼主(2014-06-03):
车载使用

网友:
ADI的。价格1000往上的随便选。

网友A:
看量程  感觉一般都行,MPU6050  ADXL345 362 太多了  主要问题不是精度而且车体震动

楼主:
对呀,长期震动,普通加速度受不了。
安全气囊用的那种应该可以

价格不可能太高,超过20都要考虑考虑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呀,长期震动,普通加速度受不了。
安全气囊用的那种应该可以

你好,楼主!
可以考虑飞思卡尔的加速度传感器啊。
你可以到飞思卡尔官网浏览有没有中意的型号。
www.freescale.com

楼主:
精度关系不大,量程+-5G足够了

网友C:
村田的一些型号如: SCA3100  等可以达到车用安全等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楼主!
可以考虑飞思卡尔的加速度传感器啊。
你可以到飞思卡尔官网浏览有没有中意的型号。

两轴的有125度的,三轴都只到85度。
只有两轴,产品安装有限制,再考虑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村田的一些型号如: SCA3100  等可以达到车用安全等级。

SCA3100-D07 倒是可用,digkey上看,太贵了$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量程  感觉一般都行,MPU6050  ADXL345 362 太多了  主要问题不是精度而且车体震动 ...

这两颗料都是商业级的吧

楼主:
看来预算加到¥50,两轴的后续很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预算加到¥50,两轴的后续很麻烦

额  估计你们都没有做惯性定位的经验,哈哈。不过传感器成本控制在50以内问题不大,只要要求别过分。

楼主:
不做惯性导航,定位主要靠GPS
货物监测,大概的运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楼主!
可以考虑飞思卡尔的加速度传感器啊。
你可以到飞思卡尔官网浏览有没有中意的型号。

两轴汽车级的,<100G即可。价格比较不错的,有推荐的具体型号吗?
mma6519的价格有些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轴汽车级的,

Sorry, 由于我对加速度传感器不是很熟,我建议你还是自己参看对应的传感器手册,确认对应的型号。
至于价格吗,网站上标的与代理商提供的报价会有出入的,我建议你可以到当地飞思卡尔代理询问一下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