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中的控制理论

楼主(2014-06-03):
    搞机器人的同志,是不是需要很深的控制理论功底?

网友:
封前留名。

标准论坛尾巴。当你看到这个尾巴的时候就知道你的回复是正常的。

网友:
不要理论要什么?你以为就靠逻辑控制就能弄出机器人?

网友(2014-09-15):
需要强大的算法啊

网友:
目前项目仍停留在机械设计的阶段

网友:
脚越少越难搞。

网友:
拿分走人

网友:
Dynamic Control 比较难

网友(2014-10-26):
感觉很高深呢

楼主:
确实很高升,搞不懂

网友A:
简单的机器人是不需要的,模拟动物行走就可以了。谁走路在迈步前还要算一下吗?

网友:
这个是必须要的

网友:
好像差不多是这个样子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机器人是不需要的,模拟动物行走就可以了。谁走路在迈步前还要算一下吗? ...

谁在走路的时候都是大脑实时计算调整的。根据迈出步伐的角度、前面台阶的高度、快要落地时身体前倾,前倾的程度还要实时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谁在走路的时候都是大脑实时计算调整的。根据迈出步伐的角度、前面台阶的高度、快要落地时身体前倾,前倾 ...

模拟人的行为,这是最复杂的!

网友:
哒哒哒啦啦啦

网友C:
机器人运动控制主要有kinematic control和 dynamic control 当然也少不了伺服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器人运动控制主要有kinematic control和 dynamic control 当然也少不了伺服控制

dynamic control 听说过,kinematic control都没听说过

网友:
运动学控制 包括位置 速度 加速度 控制

网友:
理论要求比较高,算法!

网友:
我想看搞笑的标题~

网友(2014-12-24):
机械电子软件都要懂

网友:
一般的机器人速度比较低,主要考虑运动学。高速状态下,动力学分析就变得非常重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dynamic control 听说过,kinematic control都没听说过

运动学和动力学

网友:
太深奥了

网友:
进来看资料的,发现没有呀

网友:
很复杂,学习下

网友:
各种算法。。

网友:
算法啊。。光有理论有什么用。。

网友(2015-02-10):
机器人首先要完成运动学解算,也就是要将位置解耦
然后如果要提高机器人运行速度,减少机器人运动中的抖动,需要进行动力学解耦
由于机器人是变惯量系统,系统,因此如能解耦机器人的动力学,将会使机器人得到更高的性能

网友(2015-09-01):
控制算法是核心。

网友(2015-10-10):
稳定压倒一切

网友:
算法最复杂

网友(2016-11-02):
运动控制和机器人控制算法,。

网友:
现在普遍的问题就是机械和控制理论是分离的,做机械的不懂控制,做控制的不懂机械。。。通常做机械的都是只用简单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