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自建快速启动栏首次弹出很慢,怎么让杀毒软件忽略它?

楼主(2014-06-03):
习惯了XP里面的快速启动栏,所以在WIN7里面自建了一个。
在每次开机、睡眠唤醒、长时间不用的情况下,点击快速启动栏要变成白色然后卡顿30秒,然后才弹出。

应该是杀毒软件MSE扫描造成的,但是想不到怎么在MSE里忽略它。
进程?没看到有独立的进程
文件位置?快速启动栏里面的快捷方式是统一在一个文件夹中,但是MSE添加这个文件夹路径没有效果。

网友A:
我的还好, 点一下速度很快, 不过我用的是 ESET NOD3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还好, 点一下速度很快, 不过我用的是 ESET NOD32.

没快的办法,只好采用最原始的办法,把快捷启动栏对应的20来个EXE文件一一添加到MSE的“排除文件和路径”中,总算不卡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快的办法,只好采用最原始的办法,把快捷启动栏对应的20来个EXE文件一一添加到MSE的“排除文件 ...

原来是这个原因啊,我的也是这样,还以为自己电脑慢的缘故

网友:
不喜在快速启动栏加任何东西
我用音速启动

网友:
用SSD硬盘没感觉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