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soft Eagle Professional 6.6.0 Windows 版石皮角刀牛

楼主(2014-06-03):
Download link
有问题反馈,
Tips:后果自负
Release notes for EAGLE 6.6.0
=============================

* Miscellaneous:

  - Member value of UL_ATTRIBUTE now always returns the attribute's value
    (also if it's from an instance, where the value is always inherited from the
    part attribute).
  - Added missing documentation on member xrefpart of UL_SCHEMATIC object.
  - If a ULP is started from a wire context menu, the wire's selection state
    (first, second or both endpoints) can now be queried in the ULP with ingroup().
  - Improved messages for ULP function neterror() in case of SSL error(s).
    Added a note on SSL errors to ULP net functions in help.
  - Improved help of TEXT regarding the vector font setting.
  - Added SET parameter Option.UnpopulatedMarkScaling to allow scaling down
    the mark of not populated parts in the current assembly variant.
  - Allow upper/lowercase renaming of an assembly variant.
  - Display of a warning with cancel option before a drawing from an older
    version (before version 6) gets overwritten.
  - Added new ULP function sleep().
  - Library update: Information to the user about devicesets that are used in
    schematic but can't be found in the corresponding update library.
  - Added a restriction note in help on ingroup() in relation with userdefined
    context menus.
  - Update in help for maximum sizes related to pads, smds, vias, wires,
    polygons and holes from 0.51602 inch to 200 mm and for board size from
    1600x1600mm to 4000x4000mm.
  - Added a note in help on XML attribute order on ULP functions for XML.
  - New ULP Felicitas_PCBSim.ulp which creates an interface to PCBSim,
    a simulation tool for signal integrity analysis.
  - If an assembly variant is being defined for a part with library attribute
    'VALUE' the variant value is now set according to this attribute.
  - New ULP EagleIDFExporter.ulp. It allows the export of an EAGLE board
    to 3D IDF format for further processing in a 3D CAD system. See also
    EagleIDFExporterInstructions.pdf in doc folder.

* Bugfixes:

  - REPLACE with devices containing attribute VALUE: Update of part value
    accordingly for all cases.
  - Avoid misinterpretation of cutout polygons in packages as arbitrary pad shape.
  - Fix for mouse support for WACOM tablet driver.
  - Fix for swallowing of backslashes in TEXT command invoked from command line.
  - Fix for erroneous changing of dimension endpoints in MOVE command if selected
    by ctrl-click.
  - Fixed possible ignoring of prerouted segments by the autorouter (with possible
    DRC errors).
  - Fixed unjustified message about supply layers if updating drawings of an
    older EAGLE version.
  - Avoid duplicate contact references in the signal if connecting an implicitly
    connected power pin to this net explicitly.
  - Fixed handling of oversized description lines in the XML drawing file.
  - Fixed an occasional hangup of ULP dialogs if an additional confirmation
    dialog has been canceled.
  - Fix for using the proper net class while subtracting wires of pads with
    "Arbitrary Pad Shapes" from polygons.
  - Fixed missing message about insufficient number of contacts if adding a symbol.
    There was a problem if multiple contacts were connected to the same pin.
  - Fixed CUT (COPY) in schematic if a ULP used setgroup() on other sheets.
  - Fix for occasionally not displayed images in HTML descriptions.
  - Fixed loss of parameters for Autorouter default optimize passes if updating
    files to version 6.
  - Ensuring proper update for values of assembly variants after
    CHANGE PACKAGE/TECHNOLOGY in case of parts without user value by adapting
    it to the corresponding device name.
  - Fix for inconsistency after library update if a new device attribute
    collides with an existing schematic attribute.
  - Fixed skipping polygon wires with zero length but different curve values
    while loading drawings.
  - ULP function dlgRealEdit: Corrected warning if valid range is violated.
  - Fix for context menu function 'Open Device' for instances and elements in
    case of special package variant names.
  - Fix for erroneous inconsistency warning after creation of a board from schematic
    if the current assembly variant is not the default one.
  - Fixed unintended execution of the 'if' statement in ULPs if there was already
    an exit() in the 'if' condition.
  - Fix for showing a signal in rectangle mode (command 'SHOW @') if it only
    consists of a contact reference to a pad or SMD.
  - Fixed SPLIT on polygon wires; under certain conditions a wire could change
    to zero length and corrupt the polygon.
  - Fix for inconsistency after library update with existing assembly variants
    for device change from 'Value Off' to 'Value On' or name changes of the
    package variant or technology.

网友:
最新版?很久没用了,晚点下来玩玩

网友:
现在没有linux 版本的破解了,找了好久了

网友A:
表示链接无法访问

网友:
lz  patch 下载不了。  能不能upload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示链接无法访问

可以访问,点 Click here to start download from sendspace超链接

网友:
传上来保存。

哪位把安装包传上来?

网友:
有linux就好了

网友:
安裝包不是從官網下載比較快嗎?
話說這破解真快。

网友:
刚出炉的。
谢谢楼主。

网友B:
EAGLE-6.6.0专业版,安装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EAGLE-6.6.0专业版,安装成功!

花生再也没出现过了,中文汉化也没更新了

网友B:
◆完整上传◆

分卷压缩文件 EAGLE-6.6.0.rar 包含原版自解压安装文件、原版说明文件和石皮角刀牛文件:

eagle-win-6.6.0.exe
eagle-win-6.6.0.exe.INF
cadsoft.eagle.professional.6.6.0-patch.exe

网友:
引用 楼主:
花生再也没出现过了,中文汉化也没更新了

是的。
花生失踪快两年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完整上传◆

分卷压缩文件 EAGLE-6.6.0.rar 包含原版自解压安装文件、原版说明文件和石皮角刀牛文件:

第二个和第三个压缩包下不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第二个和第三个压缩包下不动

三个压缩包均可正常下载。
保存到同一地点(同一文件夹)。
对第一个压缩包进行解压操作,即可得到全部资料。
不要再对第二个和第三个压缩包进行解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个压缩包均可正常下载。
保存到同一地点(同一文件夹)。
对第一个压缩包进行解压操作,即可得到全部资 ...

我会解压,只是下载太慢了。问个问题,我找不到micro USB接口的封装,不知eagle的库里有没有?

网友(2014-08-26):
花生现在很忙啊

网友B:
到今年8月,花生失踪已经两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今年8月,花生失踪已经两年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花生只是不上AMOBBS了,我在其它论坛看到过他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什么原因,花生只是不上AMOBBS了,我在其它论坛看到过他

是吗?你确定是他吗?
曾经有人在坛里找他。
一直没再露面,我还担心出了什么事情。人在就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吗?你确定是他吗?
曾经有人在坛里找他。
一直没再露面,我还担心出了什么事情。人在就好啊。

不能说是百分百确定,但能确定账号ID是他没错,至少账号ID在活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