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电路,后半部分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4-06-03):
图中的六脚芯片(丝印为CA7H)不知道是什么,2K电阻下端都就到了单片机,输入端是微电流,稳压在1.23V,谢谢

网友:
图片歪了,看着很累

网友A:
这是电路图,还是藏宝图!

网友:
运放后面,要么还是运放,要么是AD。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电路图,还是藏宝图!

楼主的图配上你的头像就很完美了